CT 伺服有时定位出错

楼主(2013-03-29):
  进口的生产装配线, 一 5.5KW 的 CT 伺服定位系统, 拖动一平台上下准确定位运行, 现在有时平台在第二次定位时突失控, 平台掉到最下面, 行程开关报警, CT 自己也报警过载超限,请问这是什么情况引起的可能性较大 ?

网友A:
你们设备进入故障期了。。。。设备故障是澡盆曲线。。初始阶段故障率高,后来阶段也故障率高。。。。以后麻烦会更多的。。。

网友B:
你这情况跟我这的安川伺服电机出的故障有点类似。。。

  应该是伺服电机刹车出现问题了。

你换个新的电机试试。。

网友C:
可能是伺服电机问题?手动转动如何?转子的永磁块碎了没有?轴承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