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矩形科技PLC的一点建议

楼主(2013-03-29):
首先感谢矩形科技赠送的plc

给提一点小小的建议:

此PLC上的电源输入部分能够跟I/O输入端子稍微区分一下

还有做个明显的标志

我把PLC拿到手里  找了半天才  隐约看到  L 和  N

还有此PLC的输入电源部分为什么不做成带电源线插孔的那种呢

现在这个PLC的电源接线需要多少平方的电源线呢

网友A:
楼主来点图文并茂的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来点图文并茂的就好了。

 没有相机啊

楼主:
矩形PLC的整体结构还可以

楼主:
带两个RS232接口

网友B:
从外形上看还是不错的,性能咋样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外形上看还是不错的,性能咋样呀?

 正准备测试  测试完了 我写一份测试报告

网友C:
多谢余总提出的建议!公司会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谢余总提出的建议!公司会考虑的!

 用户的心声即是产品需要修改或者完善的地方  希望领导能够重视起来

网友D:
多谢提建议,我们也多次考虑是否将电源这三位端子换一个颜色。

只是原来看江湖上的其它产品均是同色,所以一直拖下来了,现在下决心,找个机会改了它:)

之所以不采用电源线插孔的原因是因为这是一个工业模块,通常都是需要进行二次配线的,而不是在家中插线板上使用的电子产品。为了二次配线方便,需要统一处理。

端子是5.08mm间距,可以使用2.5mm的线径

此一信息在手册中有,如软件的帮助手册中也有相关的信息,可以查看。

网友E(2013-07-10):
后来你写了测试报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