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梯设计合理不?

楼主(2013-03-29):
   今天下午去外面公司办点事, 这楼冷清清的, 都没有人,上电梯时按了一下上楼的按钮,没有太在意, 当时楼下二个电梯门同时打开,都没有人的说

   当办完事下楼时,也是按一下下楼按钮, 一会两个电梯又同时上升同时开门

  看我按了一下下楼按钮,面板上就显示两个电梯同时上长的,也同时开门, 有图为证

   为了不是误上, 我去了 WC ,两个电梯同时双显示在 1 楼,然后我再次按下按钮时,两个电梯同时再次上升,同时开门, 各位做工控的 TX 看看,这个电梯这样设计合理不,这不是浪费电费不?

网友A:
电梯空闲时同时响应,万一人多的话就显得比较人性化了

网友B:
这个我认为同时开门倒没什么   因为人多的时候  两个同时开  可以让行人自行选择 么   方便多 了

网友C:
要看这个电梯是干什么用的,也许别人设计有他的道理那

网友D:
现在有很多场所设计的电梯都是同一层楼同时开启关闭,我上过这类电梯。

网友E:
这样不是很不经济?????????????????

网友F:
按说是应该分开控制,每个电梯有两个按钮控制。这个其实是为了省按钮,但程序比较复杂,能源浪费也比较严重。

网友G:
朋友在的小区也是这样设计的

设两套按钮跟一套按钮估计差别不大,你按了一个按钮的时候闲的没事就会把另一个也按了,不如只按一个,这样的话还省一套按钮的钱

网友H:
多电梯系统的设计是按最近原则,某楼层要电梯,离它最近的运行过去,其他不在这层停。还有按单双数分开运行的。

网友:
哈哈,还有见过这样的,双胞胎

网友I:
这样其实不合理 可以选择两梯并联实用 在矮点的的地方设置残障实用的按钮更好

网友J:
人流量大的场合,这种电梯很适用。

网友K:
人流量大的场合,这种电梯很适用

网友L:
群控电梯,两个同时相应,那个先到座那个,没人时两个同时动作,人多时两个电梯就会跑到不同楼层了

网友M:
个人认为只是加多几个按钮的事,分开合理~

网友N:
把联控电梯做成这样,哎!不要说了,掩儿盗铃就是这样来的。

楼主:
  这是一个16层的办公楼的电梯

  可是我感觉, 当电梯空闲时你按一下 按键,只需要上升一个电梯,另外一个电梯是待命状态,当按下第二次时才上升,这样不是节约能源及减少电梯运行时间及维护成本吗?

网友O:
电梯并联程序里可设工作模式,办公楼设的就是这种工作模式,主要应对早、晚高峰。

网友P:
如果是高层建筑的话,设计A梯和B梯的层站和基站,一般一台停在一层,另一台则停在中间层

网友Q:
貌似感觉不是多么合理!!!!!

网友R: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认为同时开门倒没什么   因为人多的时候  两个...

 自主控制是对的,不然也会有紧急情况不好进出的

网友S:
应该是巧合,当电梯闲置几秒后应该会自动复位一个留在1层,1个到中间层待命。

网友T:
人多时还可以,我们住宅楼的电梯开始也这样,后来就换模式,太浪费,后来换成哪部电梯离的近就启动哪部

网友U:
我是这么猜测的,请看制面板有2组上下的按键,是不是上边的一组是同时控制的,下边的一组是单控的。楼主下回再去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