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系列数据的长度和指令执行方式

楼主(2013-03-29):
FX系列,数据的长度和指令执行方式怎么样在梯形图中怎么表示?

如:

当X0接通,D10 D12;

当X1接通,D20、D21→D22、D23;

当X2有OFF转向ON时,D10→D12.

网友A:
对于您的问题,梯形图表示方式为:

对于第三条,即X2由Off转On,触点的边沿检测指令仅限于Fx2N或以上机型,对于以下机型,应该使用下述方式解决:

楼主:
为什么书上会有FNC 12 MOV,FNC 12 (D)MOV,和FNC 12 MOV(P)呢?我按照书上的就写不出这个指令,选择的是FX2N的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