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起电气火灾和爆炸的原因

楼主(2013-03-29):
由于电气原因造成或引发的火灾和爆炸有下面几种情况:

一、电气设备或线路过热

     电气设备正常工作产生热量是正常的,因为电流通过导体,由于电阻存在而发热;导磁材料由于磁滞和涡流作用通过变化的磁场时发热;绝缘材料由于泄露电流增加也可能导致温度升高。这些发热在正确设计、正确施工、正常运行时,其温度是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一般不会产生危害。但设备过热就要酿成事故。过热原因有以下几种情况:

1.短路:相间短路、对地短路、匝间短路等,都会造成电流成倍或几十倍增加,电气设备和线路急骤发热。

2.过载:由于设计不合理或使用不合理,造成热量长时间积累而电气设备或线路温度升高。

3.接触不良:导线连接不好、铜铝金属的电解作用、活动触头压力不够、接线螺丝松动、导电接合面锈蚀等都造成接触电阻增加,接触部分过热,温度很快升高。

4.铁心发热:铁心截面不够,硅钢片绝缘破坏,长时间过电压使磁滞和涡流损耗增加,没有按正确的NB%值使用,铁心热量积累而温度升高。

5.散热不良:电机电器在工作时都考虑了一定的空气对流,以达到散热目的。如电机的风扇、电器的散热孔、晶体管的散热片,一旦这些作用被破坏,则容易造成温升过高。

二、电火花和电弧

    电火花是击穿放电现象,而大量的电火花汇集形成电弧。电火花和电弧都产生很高的温度,在易燃易爆场所它是一个极大祸根。

   有些电器正常工作时就产生火花。如触点闭合和断开过程、整流子和滑环电机的碳刷处、插销的插入和拔出、按钮和开关的断合过程等,这些是工作火花。有些则是线路、电器故障引起的火花、熔断器熔断的火花、过电压火花、电机扫膛火花、静电火花、带电作业又失误操作引起火花等则是事故火花。无论是正常火花还是事故火花,在防火防爆环境都要限制和避免。

网友A:
一句话:设计、施工不当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