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trollogix系统与profibus-DP通讯

楼主(2013-03-29):
小弟新手,我们公司在汽车行业做PLC维护 在网上找了很长时间 也找不到 AB PLC与profibus-DP(好像俗称SST)通信配置 ,只有公司内部资料,请问 在配置SST卡时 如:local:1:i.Data(121).1中 “121”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定义121呢, 别的不行吗?

网友A:
这个是在添加模块配置的时候,input output设置的数值,控制器标签中就会有你说提到的标签

楼主:
我还是有些不明白 当配置SST卡时,系统会自动分配地址 像我上边说的data[121],也可以手动配置,手动与自动有什么区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