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程序接线方式

楼主(2013-03-29):
跪求各位高人,我是第一次接触台达的PLC,用的主机是SS系列,我的程序想通过USB转232的口,再通过232转到8口接到PLC上,为什么我每次一接线就会把232串口线烧掉,是我用的线不对还是什么原因,好急啊!还有下载程序的时候run和stop开关放在哪个位置?主机要加电吗?模拟量模块要加电吗?谢谢了

网友A:
每次一接线就烧232口,你也太牛了吧,这肯定是接线不对啦

网友B:
我没有自制过编程线,无经验。

按主题所述,应当是自制的了;可先找到有关接线图,核对接线是否正确。

下载程序时,我用ES2试验过,主机要加电,run和stop开关哪个位置都可以(run位置时会有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