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 plc 程序出错

楼主(2013-03-29):
     Call

     BLD   3

     =     L     28.0

     CDB

     OPN   DI    33

     TAR2  LD    24

     LAR2  P#DBX 0.0

     UC    FB    33

     LAR2  LD    24

     CDB

     BLD   4

     End Call

此段程序不懂(在DB1块中),请简述?? 315-2dp与TP170A等组网,怀疑上电时profibus-dp从站出错,??

网友A:
楼主可以接图看看,梯形图的。

网友B:
profibus-dp从站出错的话可在线用硬件网络组态进行检查的说

楼主:
315——2dp busf已不亮,重新上载程序后,再打开看看报警不,谢谢各位热心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