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的电怎么就变成220

楼主(2013-03-29):
物业小电工遇到一个问题,直接讲问题
有一个空调需要380的电才能启动,家里的总开关进来电都是好的,电也是380的,然后到空调处的开关红色那个根线就只有170左右了,然后我查N线也是没断。现在就找不到原因了...来请教各位大大,帮帮我吧

网友A:
应该取两根相线,为何是零线?

网友B:
没单走一个插座么?是需要两相380?还是三相380?

网友C:
请检查是否有线 断路了

网友D:
空调应该是3相吧 检查空调开关上端是否380 这个开关应该是用3P的 不用接N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空调应该是3相吧 检查空调开关上端是否380 这个开关...

网友F:
相电压380V,线电压220V.。。。。。。。。

相线之间380V,相线与零线N之间是220V。。。。。。。。。。。。

就是酱紫的。。。。。。。。。。。。。。。

网友G:
是需要两相380?还是三相380?相电压380V,线电压220V.。

     还有一般家用电是一相一零是 220V 的说,你空调进了零线 当然是 220V

网友H:
相线间是380吧。单个相线与中线的电压是220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是需要两相380?还是三相380?相电压380V,线电...

 相线与零线之间当然是220V了。

网友J:
  1."有一个空调需要380的电才能启动",首先查看空调铭牌额定电压是多少,如果是380V,空调接相与相线,与零线无关;如果是220V,与零线有关,要接相线与零线。

2.“然后到空调处的开关红色那个根线就只有170左右了”,要弄清楚170V究竟是线电压还是相电压,如是线电压,就是有一相断线;如是相电压,就有可能电源电压本身很低或线有接触不良现象。

网友K:
380V一般都是3根线,

网友L:
三相电源缺一相,检查一下进线。

网友M:
首先区分入户的交流电是单相380V还是三相380V,然后查清楚线的走向。如果还不行的话从入户处重新放一根线过去就行了。都是隐蔽工程,还真不好查线。

网友N:
直接拉一根电缆到总闸测试是否正常,正常应该是室内线路错误,否则首先检修好外部进线电源再检修

楼主:
空调开关是3p的,空调是需要3相380的电。进户的总开关哪那里电压都对,就是从进户总开关下端接3相电到空调总总开关,然后有根线就缺电压了哇,查了2小时都没查出来着急啊

网友O:
请检查是否有线 断路了,三相电源缺一相。

网友P:
引用 网友O:
请检查是否有线 断路了,三相电源缺一相。

网友Q:
请问是几匹的空调,如果是5匹的是3相电380V。如果是3匹的,也有220V的,接3相上就烧了。要注意啊、

网友R:
有一相断线了,我修过好多台。

网友R:
补充 一个,进户空开有一极不通,送电后量一下进户空开后级是否有三相电,

网友S:
这应该不难吧,用万能表量一下两个三相开关的进出电压是否都有380V?肯定有一相跟另两相电压是200 v左右,这一相断了;否则查一下两个三相开关哪个缺相了。

另外,如果进空调的开关接的是两根火线加一根零线,空调能启动,但发热严重。

网友T:
你家电表前方进线处有没装熔断器  看下熔断器都好吗

网友U(2014-01-06):
引用 网友J:
1."有一个空调需要380的电才能启动",首先查看...

网友V(2014-03-18):
引用 网友R:
补充 一个,进户空开有一极不通,送电后量一下进户空开后...

网友W:
你们小区的空调很牛X   啊哈    谁家能用这么 大的空调.

网友X(2014-04-30):
是不是零线与相线接反了

网友Y(2014-06-02):
居民楼还有用380的吗?

网友Z:
断了一项  好好用表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