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紧固技术

楼主(2013-03-29):
1.法兰连接为什么会产生泄漏

导致法兰泄漏的原因有很多,密封垫的原因要占一部分,连接面是否光洁要占一部分,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螺栓预紧力的影响,因为其最难控制。据英国UKOOA(海上操作者协会)的统计数据告诉我们:81%的法兰泄漏是由于不正确的螺栓预紧力造成的。

在使用传统紧固方式进行紧固时,诸如呆扳手、敲击扳手等工具,由于力臂的存在,作用力会对螺栓形成侧向偏载,使螺栓螺母之间的摩擦力增大且无法预知,损失的扭矩也无法确定,加之螺纹啮合部分及螺栓螺母与被连接件之间的表面摩擦会增大扭矩的损失,从而无法做到精确的螺栓载荷。当温度、压力发生变化时,一圈螺栓的预紧力将发生不一致的变化,当螺栓预紧力不能满足垫片密封所需要的最小预紧力时即会产生泄漏。

2. 怎样避免泄漏

紧固螺栓时,如果能消除偏载对螺栓的影响,则紧固过程中的摩擦力能够得到很好的控制,螺栓没有受到偏载,减小了未知的摩擦力,扭矩就能精确的转换为螺栓的预紧力,而采用HYTORC独有的“拉伸达载荷”技术,能轴向拉伸螺栓,使紧固过程中无偏载,螺栓预紧力精度达±10%(现场),配合同步紧固技术,使法兰面平行闭合,消除法兰翘边的顾虑,使密封垫片完全发挥其作用,真正意义上实现“零泄漏”。

网友A:
学习了,这个活得细心干~~~~~~~~

网友B:
  即使是先进的工具,最后当里面的热量传递后,还是会变的,所以需要热紧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