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帮忙猜猜看这些电机功率多大~

楼主(2013-03-29):
各位大侠 除了用钳形电流表去测电流之外还有什么好方法知道这些电机的功率有多大~铭牌已经看不清楚了,现在现场的环境太恶劣了 酸性很大~   图纸上标有7.5kw 11kw 18.5kw 22kw 3kw 0.12kw 0.06kw  曾经改动过~所以图纸上所标的不准确.求各位大侠支招.

网友A:
1  用测速表先测出电机转速  确定极数

2 测量中心轴高度  对照电机手册

楼主:
测速表?这么高科技的东东没见过呢~~

网友B:
如果再买个测速表不划算

楼主可以自己根据负载类型、运行电流来判断

一般来说2极电机多用于水泵类负载,

如果带减速机的电机一般都为4、6、8或更高的极数的电机

同体积大小的电机,2极的电机功率大  极数多的电机功率不大体积大

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C:
测量电动机的轴径,知道轴承型号,然后可以初步确定一个电动机的功率范围,然后根据电动机的速度,可以判断初步的电动机的极数,型号基本就可以确定了。

    但是你图上的,第一个电动机不止22KW哦,第一张图是变频电机,可以看看变频器的参数设定里面的电动机参数。

  第二张大电动机18.5和22KW外形差不多,小的7.5差不多。

第三张的11或者15

第四张7,5或者5.5

网友D:
45KW的应该是,呵呵。25KW。

网友E:
大致看看转速2,4,6极还是很明显的!测中心高 地脚眼距 轴径判断轴承大小!查手册!看运行电流!整定电流进一步确定

网友F:
根据外形的大小,结合实测电流来确定吧

网友G:
确定电机极对数,通过测量电动机的基座查表可以得知电动机的功率

网友H:
引用 网友A:
1  用测速表先测出电机转速  确定极数2 测量中心轴...

 测量后查手册才是硬道理!

网友I:
不用猜了。。。有铭牌就看铭牌吧。。。看电机的外观大小是猜不出个所以然来的

楼主:
谢谢LZ几位大侠~~今天刚刚想到一个办法~直接跑电房里测控制电机的开关电流不是行了吗?开关上面标注很清楚是什么电机的开关  第一张图是变频电机?这个还不清楚因为刚刚接触电工这行业才半个多用~那大电机功率是132KW 电流233A 其它铭牌大部分都看不清楚~第二张两个大的就是22KW 最后四张是7.5KW 其它的要等明天上班跑电房去测电流才知道 嘿嘿

网友J:
 有热继电器的,真接可以看热继电器的整定值,最接近了

网友K:
22kw左右吧。自己测吧。

网友L:
测量后查手册才是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