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开机密码

楼主(2013-03-29):
了解开机密码

1、开机密码:

开机密码,也就是CMOS密码,根据用户设置的不同,开机密码一般分为两种不同情况,一种就是Setup密码(采用此方式时,系统可直接启动,而仅仅只在进入BIOS设置时要求输入密码);另一种就是System密码(采用此方式时,无论是直接启动还是进行BIOS设置都要求输入密码,没有密码将一事无成)。对于用户设置的这两种密码,我们的<此处内容被屏蔽>方法是有所区别的。

(1)Setup密码:

如果计算机能正常引导,只是不能进入BIOS设置(即设置了Setup密码),那么我们在遗忘密码之后只需在DOS状态下启动DEBUG,然后输入如下命令即可手工清除密码:

- o 70 16

- o 71 16

- q

另外,不熟悉DEBUG的用户也可下载一个专门<此处内容被屏蔽>CMOS密码的工具软件Cmospwd。然后在DOS启动该程序,它就会将用户的CMOS密码显示出来(Cmospwd支持Acer、AMI、AWARD、COMPAQ、DELL、IBM、PACKARD BELL、PHOENIX、ZENITH AMI等多种BIOS),使用非常方便。

(2)System密码:

若没有密码根本不能启动计算机(即设置了System密码),那我们就无法通过软件来解决密码遗忘的问题了。此时惟一的方法就是打开机箱,给CMOS放电,清除CMOS中的所有内容(当然也就包括密码),然后重新开机进行设置。另外,有些主板设置了CMOS密码清除跳线,将该跳线短接也可达到同样的目的(详情参见主板说明书)。

2、Windows操作系统密码:

(1)Windows启动密码:

遗忘Windows的启动密码虽然不会影响系统的启动,但它将导致用户无法进入自己的个人设置,因此<此处内容被屏蔽>Windows的启动密码以找回“丢失”的“个性”也是很有必要的。为此,我们可删除Windows安装目录下的*.PWL密码文件及Profiles子目录下的所有个人信息文件,然后重新启动Windows,系统就会弹出一个不包含任何用户名的密码设置框,我们无需输入任何内容,直接点击“确定”按钮,Windows密码即被删除。另外,运行“regedit.exe”,打开注册表数据库“HKEY_LOCAL_MACHINE”→“Network”→“Logon”分支下的“UserProfiles”修改为“0”,然后重新启动Windows也可达到同样的目的。

(2)电源管理密码:

Windows的电源管理功能也可以设置密码,设置此功能后,系统在从节能状态返回时就会要求输入密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保护系统的目的。不过由于电源管理功能的密码与Windows的启动密码完全一样,因此我们只要按照前面的方法<此处内容被屏蔽>了Windows的启动密码,其电源管理密码也就不攻自破了。

(3)屏幕保护密码:

Windows的屏幕保护程序中有一个“密码设置”,可以通过设置让系统在处于屏幕保护状态时无法终止程序,这样做可以有效的避免他人操作个人系统,但是这一屏幕保护密码也是有它的安全隐患的,经过下面几种操作都可以轻易绕过屏幕保护的密码验证机制。

第一种方法比较简单,在屏幕保护出现弥马提示窗口的时候,直接在电脑的光驱中放入一张带有Aurorun的光盘,光盘放入之后系统会自动执行光盘内容,屏幕保护程序被终止,同时不需要输入任何密码!

另外还可以使用OOB攻击,通过WinNuke之类的OOB攻击工具对系统进行攻击,存在问题的Windows系统会出现蓝屏,随便输入任意键系统就会终止屏幕保护程序了。

如果一台机器尚未运行屏保,那就更简单了,运行regedit,看看HKEY_CURRENT_USERControl PaneldesktopScreenSave_Data,里面就是加过密的屏幕保护密码了。如果不想练练<此处内容被屏蔽>,就干脆删了它,如果想当回hacker,那就自己试试加不同的密码看看能不能找出它的算法。Windows屏保的加密算法很弱智,从这里也能看出微软对Windows的安全性其实并不在乎。

(4)拨号账户密码:

个人拨号上网的账号和密码都是保存在系统的windows*.pwl文件中的,从网络上下载一个可以察看Windows密码的Passthief软件,然后运行软件并输入准备<此处内容被屏蔽>的pwl文件,很快个人上网密码就可以显示出来了。

从上面的介绍中可以看出,Windows的密码保护功能并不完善,无论是开机密码还是屏幕保护、电源管理密码都非常脆弱,我们必须辅之以其他控制措施才能达到防止他人入侵的目的。

网友A:
存起来,改天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