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脉冲输出完毕后伺服电机还会转

楼主(2013-03-29):
PLC控制伺服电机时,设定脉冲输出完毕,触摸屏显示电机已到位,但是电机实际还没有到位,会在PLC脉冲输出完后再走一会,直到走到设定位置才停止,低速运行时,显示一致,速度高了就不行了,求大侠指点

网友A:
什么牌子的PLC/伺服?

网友B:
编码器或者线

可能有问题

网友C:
在参数里面把减速时间搞小一点。。。。。。。。。你那有可能就是减速时间太长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在参数里面把减速时间搞小一点。。。。。。。。。你那有可...

 同意

网友E:
同意

在参数里面把减速时间搞小一点。。。。。。。。。你那有可能就是减速时间太长了

网友F:
能不能看一下触摸屏上的伺服电机运动到位标志是通过什么来表示的。是通过限位来确定伺服电机是否到位还是通过PLC内部指令的标志位来决定的。

网友G:
        如果你用网络模块发送的话,它发送的时间超短,伺服也同样无法在接受脉冲到接受完成这段时间内完成,这该怎么理解呢?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PLC向伺服控制器发脉冲,伺服控制器的偏差计数器接受脉冲,如果偏差计数器不等于0,伺服就会根据当前的值为正为负做出正转反转的运动。

初学者理解有错的话请多多指教!

网友H:
我碰到过类是的问题,换了一个驱动器就好了。

网友I(2013-05-02):
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去检测伺服电机,是后面的编码器坏掉了,更换后一切正常!

网友J:
没啥问题,脉冲没有丢失,最后伺服也运行到位了,说明所有部件都正常。只不过伺服跟随误差太大而已。这种情况要调整伺服伺服参数来减小跟随误差。

网友K:
煤泥烘干机请到河南最专业的厂家郑州鑫运重工科技有限公司。

烘干机设备www.xyzg888.com

网友L(2013-06-22):
调整伺服伺服参数减小跟随误差。

网友M(2015-11-23):
减小伺服驱动器减速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