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如何在Win7上安装IE10正式版

楼主(2013-03-30):
       2月,微软面向全球7亿的Windows7用户发布了IE10ForWindows7正式版,与IE9相比,IE10的性能提高了20%,被第三方机构评为当今市场上速度最快的现代浏览器。

  由于目前微软还没有开始向Windows7用户推送IE10的升级补丁,想要立即体验IE10的用户仅能通过手动下载IE10安装包进行升级,但有些用户在下载后却无法正常安装,无法安装成功的原因有很多因素,本文将对几类常见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法。

楼主:
错误1:操作系统不受支持

 更新时遇到该提示的用户,这个可能是你的系统未升级至SP1。请先查看你的系统版本是否有安装SP1,方法:右击计算机选择属性,查看Windows版本及系统类型(32位或64位)。

楼主:
如未安装SP1,请先下载SP1进行安装。

  32位请下载h t t p://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0/A/F/0AFB5316-3062-494A-AB78-7FB0D4461357/windows6.1-KB976932-X86.exe (打开链接请去空格)

  64位请下载

  h t t p://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0/A/F/0AFB5316-3062-494A-AB78-7FB0D4461357/windows6.1-KB976932-X64.exe

楼主:
错误2:InternetExplorer在安装前需要更新

 遇到这种情况,是更新升级IE10的需要补丁没有安装,我们可以安装KB2729094、KB2731771、KB2533623、KB2670838、KB2786081这几个补丁后,在重启电脑重新安装IE10。

  这个5个补丁已经打包了,

  32位请下载

  h t t p://down.iefans.net/IE10_X86.rar

  64位请下载

  h t t p://down.iefans.net/IE10_X64.rar

  注:下载补丁后,依次运行即可,如果已经安装过会提示已安装。

楼主:
错误3:计算机上安装了更新的InternetExplorer版本

       在安装过程中遇到“IE未能完成安装”的报错提示,这个可能是因为我们之前执行过IE10安装程序,但是在安装的过程中失败了,当再次运行IE10安装程序时便会弹出该提示。我们可以先将当前使用IE的版本卸载,卸载并重启电脑后,在尝试运行安装IE10。

  卸载方法可参见:h t t p://www.iefans.net/xiezai-windows7-ie10-huanyuan-ie9/

楼主:
错误4:错误的InternetExplorer安装程序版本

       当安装与系统相应的语言版本时,提示下载的IE10语言版本不支持目前的Windows语言版本,这个是因为下载的IE10语言版本与系统的语言版本不符导致的。这种情况多出现在国外购置的计算机中,因为系统初始安装的语言版本可能是英文或其他语言版本,后来才下载安装中文语言包,因此下载IE10的用户,务必要先确认你的Windows7语言版本。

  下载相应语言的IE10安装包以后,即可安装,待安装完成后在下载IE10简体中文语言包安装。

  32位请下载

  h t t p://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D/9/A/D9ABFBAD-00CD-4C89-82AD-FFD9B9858538/IE10-Windows6.1-LanguagePack-x86-zh-cn.msu

  64位请下载

  h t t p://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D/9/A/D9ABFBAD-00CD-4C89-82AD-FFD9B9858538/IE10-Windows6.1-LanguagePack-x64-zh-cn.msu (打开链接请去空格)

网友A:
Win8 Pro正版用户发来贺电……烂到极致的浏览器,现在正用谷歌的chrome回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