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车床如何条螺纹

楼主(2013-03-30):
自动车床在条螺纹的时候一般在主轴上加一个编码器,伺服电机带动车床两轴进行条螺纹。我下问下 用三菱PLC               是用什么特殊指令控制条螺纹。   还是经过计算主轴编码器反馈信号,经过计算后,算出主轴电机的转速,再算出伺服运行的速度来条螺纹?

网友A:
进一刀的还马马虎虎,要进两刀以上的plc估计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一刀的还马马虎虎,要进两刀以上的plc估计不行。

我也是在考虑这问题 主轴转速太快  根本不可能配合这么好 第二刀能切到第一刀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