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变频器无法启动的故障排除

楼主(2013-03-30):
          昨日现场大停电,然后恢复送电后,高压变频器开不起来,接到电话告知是-----在DCS上面一直显示有运行信号,在变频器柜的柜门上的操作面板黑屏,并且运行灯和故障灯都亮着,无法复位。本想是今天白天处理的,无奈生产紧迫,连夜前去处理了。先上班去了,稍后细说...

        去现场前,脑袋里面首先想到的是控制电源是否没有送上,到现场后,先拔下触摸屏后面的电源插头,测量电压,居然有248V,电压很高,插上后还是没有反应。首先确认电源是有的了,虽然有点高,但是应该不会引起黑屏,而且看拔掉插头后,触摸屏面板的电源灯是灭了的,插上后电源灯是亮的。这麻烦了,和想象的故障不一样,是触摸屏坏了吗?触摸屏可没备件的,即使有备件,触摸屏的程序也是么有的,咋办?思考中...

网友A:
静待连载   说明情况

网友B:
  什么触摸屏? 电压是 248 V 的?

网友C:
看看变频器是否接收到控制信号?没有的话,可能通讯线或者转换模块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触摸屏? 电压是 248 V 的?

 电压应该是220V的,但是现场电压有点高。

楼主:
    接主楼:

        然后咱就翻开手机,看看资料,想先把DCS和柜门上的运行信号及故障信号同时出现的东东先消灭了,原因--据说甩开触摸屏也是可以启动变频器的。然后停全部控制电源,灯是全灭了,然后再送上,又全亮了。郁闷啊,看资料说明,应该是S7200的PLC发出的变频器运行和故障信号,把PLC打到STOP,还真消灭了,为此心里又开始怀疑PLC坏了,头又大了,PLC现场有的,可PLC程序现场没有的,打厂家的技术人员电话---咨询中,汇报现场现象,答复--可能是触摸屏就是PLC损坏哦,然后又给我一个出厂调试的工程师的电话,然后答复也是这样,然后问可以发个PLC程序的邮件给咱吗?答复这也不行的。问其知道内部是啥环节控制这几个输出的吗?答复也说不知道哦。国际长话也蛮贵的,既然不知道,咱赶紧挂了

        继续思考...继续瞎折腾

楼主:
        如楼上有兄弟所说的,咱也怀疑是控制线路或者是通讯出问题了,然后再细看控制柜内的开关电源,真有个12V的开关电源没有亮灯哦,万用表上去测量,真没有220V的电源输入,然后顺着控制线找,起来源是一个变压器220V进220V出,然后这个变压器的进线又是一个380/220的变压器的出线,然后380V的进线进过现场一个KM1控制,可资料上没有看到这个KM1是啥控制的,正纳闷中,施工单位的安装调试人员说了句话--这个高压不送电,是不工作的。难道是因为高压没送电的原因?

      仅仅是高压没有送上的原因,造成这样的事情?思考中...

网友D:
看的我头都大了,什么牌子的,这么牛X。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的我头都大了,什么牌子的,这么牛X。

 我可以肯定的说,昨晚凌晨在现场的时候,我的头肯定比你大。呵呵

网友E:
感谢走走兄在本版赐贴。

建议受精支持,望继续发帖分析

网友C:
据说某领导用手摸了摸电缆就好了...

楼主:
       在没有查清原因之前,咱不愿意送高压(6KV)。然后我又回到查触摸屏的电源去,原因我担心是不是有电压保护,248的电压确实有点高了哦,想找找来源,是否可以改个地方取电,然后我就拽拽那根电源线,却把线槽给折腾下来了,线槽是用胶水粘在柜上的,然后顺着线路,发现了那个电源是和一个开关电源的进线压一起的,然后突然发现一道光,一道让人惊喜的光----透过了触摸屏的后面,触摸屏亮了,难道是这个线路接触不好造成了触摸屏黑屏?一个领导本来在门外等着的,见触摸屏亮了,也惊喜的赶进来,发好烟,头大啊,一支好烟,可以解愁?但是我量了触摸屏的电源线的插头--248V,确认是好的,迷茫中...领导接着说了句话--神手啊,神手一摸,就好了,其实是一拽的,神拽好吧,O(∩_∩)O哈哈~

        既然触摸屏亮了,待触摸屏启动完毕,运行指示灯不亮了,看来有救了,待机子启动完毕,然后进入系统,切换成中文面板,期间发现此触摸屏的操作系统是XP专业版。联系送高压,高压送上后,上文的那12V开关电源真的正常了,打开变频器的功率检查,各单元的指示灯正常,谢天谢地,变频器没大问题,通知操作人员远程启动油站、启动风机,准备试车。为安全起见,把变频器室的其他人全部撵出去,咱也躲在柜门外面,盯住那盏刚刚一直亮的咱不需要它亮的等,我现在是需要它亮着,耐心,耐心,耐心...灯终于亮了,心中的喜悦,还没传递到其他人的脸上,碰,又跳停了,而且高压也跳了,看了变频器面板的故障记录,心里刮凉凉的,4个功率单元报故障啊。变频器面板显示--变频器过载啊,咋办呢?下图是现场的面板看到的故障记录,这个查询功能是很方便的。心中的喜悦消缺了,再次被这功率单元故障--打入冰冷的冷宫,很多双眼睛在那等待着,迷茫,思考...

楼主:
       功率单元故障,前段时间出现过了,这个头就很大了,因高压已经跳了,无法从变频器的主控板和功率单元上的指示灯来判断那报出的4个功率单元是否真的故障了。跳停的时候电流是超过了额定电流了的,电动机铭牌见下图。电动机的额定电流192A,超的是很多哦,但是变频器并没有加速到设定速度啊,这个加速时间设定的是很长的,是真的功率单元故障了?

        旁边的施工单位的人说话了,等厂家前来处理吧,现在已经半夜了,联系国内厂家总觉的并不是好主意。下午是突然停电引起的事故,这样的事故邀请厂家前来处理,费用不少的而且厂家的技术人员假如没有<此处内容被屏蔽>好护照的签证,那还得等几天呢。启动电流过高,负载是风机,会不会是没有盘车引起的?造成启动电流过高呢?这时候有个施工人员又提起这风机的轴瓦也烧了好多次了,然后我突然想起--速度低会造成油膜薄,会损坏轴瓦的,那这个是不是因为启动的频率设定的低了引起或者停电的时候刚好停在死区,造成了电流高呢?然后我按了下触摸屏下端的复位按钮,该死的触摸屏---居然又黑屏了,再次拔插电源多次,仍是没有反应,然后我又走到触摸屏面板那发呆,突然熟悉的启动计算机的画面开始了,触摸屏启动了,读硬件、读内存,进入XP欢迎界面,触摸屏又正常了,这次咱真的没有摸啊,也没拽电缆啊,就那么神奇的自动重启并正常了.然后面板显示正常了,为了防止触摸屏再次发癫,这次咱语言都不切换了,就用英文的好了。经过三分钟思考,咱终于做了个艰难的决定---冒着功率单元再次出现故障的危险,可能会听到响声的,再次送上高压,再次联系操作工,再次远程启动一次;联系操作工的时候,操作工也告诉我,刚才那次启动的时候的电流比以前启动的都高,以前一般都是130A左右,这次有240(主控室也有电流监控的),然后我告诉他--把设定频率设高点,设到18%,再试一次。

        准备流程总是要时间的,点一根烟,这个时候咱需要耐心,耐心等待操作工的远程启动,眼睛盯着柜子上的运行灯,灯如约而至的亮了,但我希望是长久的亮,而不是刚才那样的昙花一现,如我所愿,亮着了,走到触摸屏那,耐心的看着运行频率一点点的上升,慢慢的靠近设定频率,慢慢的慢慢的画面定格在下图,成功了。

       当然,上述画面只是定格了一段时间,后续根据工艺要求是慢慢提速的,到发帖时一直持续运行。

        事后想,是不是第一次触摸屏黑屏,是不是类似我们的电脑,运行中突然断电,然后再次来电,启动后,需要检查磁盘呢?然后那需要咱们的耐心等待呢?还是因为通讯的原因?至今我仍不是很明白,或许下次会明白,熟悉高压变频的朋友能指点下吗?

网友F:
非常厉害,佩服走走哥,顺便问一下,收徒弟吗?我想拜你为师!什么牌子的触摸屏是220V电源?而且是XP操作系统?

网友G:
走走大神的杰作,非常感谢分享自己现场作业情况。

有这样几个问题:

这个触摸屏的电压是多少呢?一般不是24V吗?有个12V的开关电源,是给触摸屏供电吗?

网友H:
高!好像还有隐患没彻底根除!

楼主:
引用 网友F:
非常厉害,佩服走走哥,顺便问一下,收徒弟吗?我想拜你为...

 这个牌子的触摸屏我也不知道哦。现场没有铭牌的。然后昨晚电话咨询厂家,厂家说现在使用的触摸屏都是24V的,所以开始他叫我查开关电源呢,后又叫我咨询出厂调试的工程师。现场这个触摸屏--三个串口(com1/com2/com3),都使用了的。

网友I:
设备完全正常不可能滴,只有设备完全报废那就一切OK了!

网友J:
用轴瓦的电机这么难启动的吗?我们也是1700KW的风机变频启动10HZ不用都可以启动起来了;

还有,启动时风门关了么

我们快乐着!

网友:
引用 网友J:
用轴瓦的电机这么难启动的吗?我们也是1700KW的风机...

变频启动不用关风门吧?转速很低的

网友K:
一般大型风机启动,有风门关闭信号连锁的,关闭信号不到位无法启动风机。

网友J:
这触摸屏的操作界面居然和我们用的国产高压变频器一模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触摸屏的操作界面居然和我们用的国产高压变频器一模一样的

 不会是一个厂家的产品吧。呵呵

网友L:
高压变频昂,感觉还没见过,看看有没有机会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