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看一下这2个电位器可不可以用PLC模拟输出代替

楼主(2013-03-30):
这2个电位器OPT3及OPT4是调整电焊机的电压,及送丝速度的,可不可以用PLC输出模拟来代替这2个电位器

网友A:
 当然可以, 用模块量模拟转换输出你所需要的控制方式就行!

网友B:
PLC可输出的模拟电压是0-10V(DC),模拟电流是0-20mA(DC),只要你的电焊机电压、电流接口范围与PLC相等就行。

楼主:
请问上图模拟量应该怎么代替OPT3和OPT4这2个电位器。

网友B:
你的图纸不完整,缺少电压(电流)的接口,类似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接口(请参考变频器的说明书),上图中的OPT3和OPT4是电位器。

如果你的设备根本就没有输入接口,PLC的2根线也就无法接入,不能替代电位器。

网友C:
       楼主的电路图画的有问题,使人看不懂:是否是3、4脚为输入电压接口,4、5脚为输出采样电压接口?如是这样,4脚应为公共点,调整OPT3和OPT4 电位器可以改变4~5脚间的电压。这里要说明的是:1、4~5脚间的电压由于OPT3和OPT4 电位器的阻值调的不一样的话,会使其电压变为含有直流成分的交流电,不知何用?2、开关YE-9闭合而开关YE-11断开时,其输出分压=220欧电阻与2路电位器的分压值。开关YE-11闭合而开关YE-9断开时,其输出分压=10K+220欧电阻与2路电位器的分压值,即输出电压变得很小,这二种输出电压是不是输出调整电焊机的电压或送丝速度的电压值?

      楼主能否对上述问题作以详细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电路图画的有问题,使人看不懂:是否...

只有外围电路,送丝机部分为电流电压调整和启动部分,TS按钮为电焊机启动,PIB为手动送丝按钮,按下TS焊机起弧自动送丝,PIB为调试用,VRA为送丝速度调整也就是电流调整,VRV为电压调整,焊机起弧后对送丝速度的调整就是对焊接电流的调整。M为送丝电机,SOL为电磁阀,电磁阀和焊机启动同步。

我现在想用模拟量代替电位器,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D:
没用过电焊机,觉得关键是调整电焊机的电压是什么范围?PLC输出模拟电压可都是标准DC-10V_10V之间的线性电压。只要符合调整电焊机的电压范围就可以的。

网友C:
此图太小,看不清楚。从图中知主回路是六相可控硅调压,触发电路未画,你说的TS按钮、PIB手动送丝按钮等看不清楚是哪个。。。无法分析。抱歉!

网友E:
从图看是不可行啊。2个电位器通过二极管隔离,二极管是极性相反的,说明这个控制信号是2个极性相反的,否则不能在一个点上实现二个功能。PLC模拟输出只能是可编程的电压和电流,对这个电路功能没法实现。

网友F:
理论上可以,但是要根据你的电压、电流的使用范围,要不然会烧东西的啊!

网友G(2013-04-30):
焊机电路板图纸啊,呵呵,本来就是电子电路,你再用plc模拟电位器,就有点画蛇添足了

网友H(2013-10-10):
引用 网友G:
焊机电路板图纸啊,呵呵,本来就是电子电路,你再用plc...

不懂别瞎留言,外行人瞎嚷嚷会被人笑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