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370 为什么不能点亮

楼主(2013-03-30):
  今天早上一个 MP370 突然触摸失灵, 没办法,换下备用件, 拆下旧件拿下来做测试, 用的一个 24VDC 的电源模块,可是 MP370 屏却不能点亮,以为屏拆坏了,用设备上的原来插头一插是能亮的,再用小电源模块还是不能点亮呀

   是不是这个电源模块容量太小, 输出 2.1 A 的不能点亮吗? 用表测量输出电压正常达到 24.5VDC 的说

 请问各位达人这是什么原因不能点亮 MP370 ?

网友A:
是不是插头没接触好呢?你再量量

网友B:
查下你屏的电源需要多少功率的 你这个开关电源是50W的

网友C:
触摸屏的功率是很小的,50W的开关电源足够了,我想可能是楼主正负级接错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触摸屏的功率是很小的,50W的开关电源足够了,我想可能...

 我也认为

网友E:
我也觉得是楼主的24V电源正负极接错了。触摸屏的功率一般很小,肯定够了。

网友F:
楼主不会犯很低级的错误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楼主不会犯很低级的错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觉得是楼主的24V电源正负极接错了。触摸屏的功率一...

  可是屏的电源入线没有看到 正,负 极标志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