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UNC 6M系统出现进入系统时报401、440

楼主(2013-03-30):
FAUNC 6M系统刚进入系统时,各轴信号准备时,启动的一瞬间,C轴伺服马达自动慢慢的转动半圈。然后CRT中出现401、440报警。检查了马达、驱动器。控制板,拿到其它机器上测试都正常。

数控冲床刚开始的时候是转塔T轴与C轴撞了一下,然后把T轴驱动器给烧了。修好T轴驱动器后就出现这种情况了,一开机子进入系统的一瞬间,C轴就会转动半圈然后就报警了。请各位老大们有谁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告知一下不弟。这与参数有关联吗?参数不对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
FANUC 6M系统,一开机床就出现401#报警,观察发现伺服放大器上VRDY灯不亮,而放大器的主PCB板上的HCAL灯亮,查看说明书故障原因有:1.接错动力马达线,2.电晶体管不良,3.马达内部线圈短路,4.PCB板不良。但是我们把动力线拆除了,报警依旧,换了PCB现象也一样,而且检查发现电机、编码器、光栅尺都没有问题。仔细检查发现一开机时Z轴电机就自转,检查参数时发现126#(Z轴温度误差补偿)变为478(该值可以自动变换,由7#参数控制),而另外124#(X轴),125#(Y轴)均为10以内,在MDI方式下打开参数写保护的钥匙,把126#参数改为5,再开机报警消失,一切正常。

网友A:
分析原因是由于主轴放大器有问题,系统自检通不过,MCC不能吸合,于是就出现401#报警(VRDY NOT REA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