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插补运动控制

楼主(2013-03-30):
各位大侠:

       我用的是beckhoff控制器,松下伺服电机,向大家请教一下,如何让伺服做插补运动控制,我是第一次做伺服控制的,不太熟悉,谢谢了!

楼主:
消灭零回复。。。。。。。。。

网友A:
松下编程软件里有向导,其中第一项里自己找,不懂看手册。

网友B:
是用倍福的脉冲模块控制伺服电机? 还是用倍福的控制器控制松下的ethercat驱动器控制电机? 是哪种方式?

网友C:
用脉冲控制,给伺服驱动器一个方向和距离信号

网友D:
倍福的控制器,小牛的,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