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小灯泡判断晶闸管的好坏

楼主(2013-03-30):
请问:如何用小灯泡判断晶闸管的好坏.谢谢!

网友A:
用小灯泡可以吗??

网友B:
简单搞过,这个不是绝对管用的。小灯泡串联可控硅A1,A2端接220交流电源,触发极给直流电压再断开,能触发且能保持是好的。有的可控硅要求触发电压较高,大功率可控硅要有一定触发功率。

网友C:
可以这样作,见下图:

      用一个220V100W的灯泡与可控硅串联,再用以一9V电池串接1KΩ电阻与开关,按上图连接,再接220V电源。如开关K处于断开状态时,灯泡G1灭。如使开关K闭合,灯泡微亮(此时为半波整流,灯泡电压=110V,未达到额定电压),如断开关K,灯泡灭。反复操作都是这样(亮-灭-亮-灭。。),说明此闸流管是好的。

     1、如果给上电源后不管开关使位于闭合或断开状态,灯泡都很亮,说明闸流管已被击穿短路,灯泡承受220V电压,即灯泡正常发光。

     2、如果给上电源后不管开关使位于闭合或断开状态,灯泡都不亮,说明闸流管已开路。

     如出现上述1与2这二种情况,说明闸流管已坏。

网友D:
3楼介绍的这个方法很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可以这样作,见下图:      用一个220V100W...

 这个方法不错,实践的来的吧,明天试试

网友F:
3楼的方法不错啊

网友G:
判断晶闸管的好坏  当阳极电压高于阴极电压时,栅极有电压,晶闸管就会导通,当栅极电压断开,阴极电压高于阳极电压时晶闸管就会截止  按照这样接线,变可以了  ,不知道回答是否正常,在读书时学校实验室做过试验,有5年没接触这行,很多都忘记了

网友H:
我自制灯珠测试仪---相当方便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可以这样作,见下图:      用一个220V100W...

  前辈,小弟有一事不明!

  当门极G通过K,R 9V,干电池。

 干电池的负池接在L线上(假设)请问对二电池有什么影响吗?

    不知您能明白我在说什么没有?

网友:
谢谢各位!特别是三楼,试过了挺管用的。

网友:
不过我没有用干电池,是直接用A极去触G极。灯是点亮了,但断开G极后灯也不灭。不知道是不是对的。

网友C:
     回9楼:栅极G通过K、1K电阻R1、9V电池+、电池-接L线,L线接晶闸管阴极形成控制回路,该回路与主电路只在L线处为公共点,即当按钮闭合时,主回路电流不会流入控制回路,其控制回路电流<10ma,故对电池无影响。

网友C:
回12楼:你直接用A极触G,是不可以的,它相当用220V幅度的交流信号触发栅极,会把栅极与阴极击穿的。你说的情况“断开G极后等也不灭”可能是可控硅坏了所致。

网友:
谢谢王者之师,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