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矩形PLC(1)

楼主(2013-03-30):
拿到矩形科技PLC实物,先外观介绍,与大家分享,共同讨论。我拿的是一款N80-M16DR-AC(可能是N80系列最小的一个),总体外观(四方体,略显高)还是采用一贯PLC传统模样,不论质感还是手感做工还算可以。看图:

正面俯视,下入上出采用欧(西门子)风格,与日系上入下出不同。打开端盖,RUN/STOP开关与编程电缆接口沉入内部很深,初次见到很惊讶,第一感觉是使用起来麻烦,但是实际操作时由于编程端口是USB口,简单好用,能轻易插上,不成问题;那个RUN/STOP开关要拨动它必须使用螺丝刀等工具,有点麻烦,但是考虑到那个RUN/STOP开关不会经常性拨动,也能接受。

 再看一下大家关心的电源接线端子,一般传统都是与输入或者输出端子在一起(位于模块上端),为了便于识别,大多厂家在端子标识上做了特殊标志(例如与其他端子标识在颜色上不一样)。矩形独具匠心,电源端子完全独立位于上部低端。看图:

再说说上下输入输出端子盖(仔细看上图:黑色端子盖是翻起的),一般传统均是玻璃透明盖,运行时能在盖子盖着的情况下方便观察接线以及输入输出情况。矩形采用了一块黑色塑胶非透明的盖子,与白色壳体色彩搭配上感觉还好,但是如果现场运行时要观察接线情况必须翻起盖子,此时就又挡住了指示灯,似乎有点不大方便观察。

网友A:
恩  很不错   喜欢了

网友B:
恭喜秦君了

网友C:
这是什么牌子的呀?。。。

网友D:
没见过这种品牌,期待详细的介绍。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是什么牌子的呀?。。。

  这个是国内的一个新品牌--深圳矩形 PLC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回复内容:对: profibus秋高气爽 这是什么牌子...

 晚上通电实际测试,右侧端盖打开后有两个拨动开关,一个的话容易理解,就是RUN/STOP切换开关,但是另外一个是……,不得而知。

我用了一条USB/RS232转换线连接编程通讯,很容易就连接上了,看软件里面的“PC通讯设置”默认为:19200,偶校验,站号1。但是联机过程中时不时中断,怀疑是USB/RS232转换线不稳定,想把波特率设置小一点,但是尝试9600后失败了,不知道怎回事?

做了一个起保停逻辑下载时,没有找到编译按钮,直接下载进PLC的flash,在线监控发现有如下怪异的情况,不知道错在哪里?

“启动”接通后竟然没有输出?而同样程序段在仿真器里面正常。有点疑惑。

另外,每次在线联机都要输入RECT密码,感到有点烦,不知道设计这个出于什么目的?

网友F:
端盖翻开后,有指示灯,快闪表示正在运行,慢闪表示停止档(在此档位上电是复位档)

在PLC与电脑软件不一样,直接连线时,会出现通讯错误,如果出现错误后,请把拨码开关拨到停止档。然后PLC关电,等待几秒钟,PLC上电。

1、选择好串口或以太网接口。

2、控制器------保存到PLC

3、输入密码rect

4、将PLC程序写入FLASH

5、运行PLC

6、进入在线模式

7、这步最重要,不要忘记把拨码开关拨回去,拨到运行档(指示灯变成快闪)

现在就可以在状态信息里面输入变量调试。

如果是没出现通讯错误就不需要拨到停止档位了。直接从上面的第2步开始到第6步。

楼主:
引用 网友F:
端盖翻开后,有指示灯,快闪表示正在运行,慢闪表示停止档...

 多谢张工指导,我在6楼提到的问题,我想大部分人刚开始使用时均会碰到,您能够在这里逐一答复或者推荐一个资料,将会使很多人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右侧端盖打开后有两个拨动开关,分别是?

2.在线联机每次都要输入RECT,感到有点烦,能去掉吗?

网友G:
两个拔码开关一个是复位开关,平常不需要用,下载程序也不需要。

另一个端子边上的是RS485的终端电阻选择开关,如若多机组网,两端的PLC需要选此开关,提升抗干扰能力。

简单说常规应用可以无视这两开关。

网友H:
感谢秦君对产品描写的这么细致认真,你的建议我们考虑的!

楼主:
再看看编程电缆:

标签上面有“32点以下PLC专用”字样,型号CBL(1.5米)。估计其他型号类型PLC支持了网口编程下载是用不上这个编程电缆了。

在注意看看那个USB编程口,深藏在机器内部,也多亏是USB接口,换做其他接口形式,确实不容易甚至不能插拔。

楼主:
再说说工作状态:老实说,第一次加上AC220V后着实吓了一跳,没见任何反应,以为接错了或者损坏了,马上断电,检查没有发现异常,忐忑中再次上电,终于在右侧盖板下面发现线路板上有贴片二极管发光,表示通电工作中。

还是希望能在面板上做一个电源指示灯,这样有无通电工作一目了然。

当然这里面有设计目的,对产品定位等等因素,我只是从一个初次使用者的角度说说第一次亲密接触的“观感”。不当之处,还望坛子高手指出。

今后使用过程中,我会常来这里开贴讨论,还望大家多多支持。

网友I:
引用 网友C:
这是什么牌子的呀?。。。

 矩形科技,深圳市矩形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生产的,现在还在进行活动,可以到官网去参与活动领取PLC。

楼主:
同样点数的V80,矩形科技网站上的图片。

一直纠结于前翻盖下那一堆东东的位置,在V80上好像就是我理想中的。于是产生疑问:是不是N80是淘汰的以前的老产品,V80是新产品。咨询后知道恰恰相反。

另外跟着网站的学习资料试验“掉电保持线圈功能”:

这样的情况下,断电上电后00001不会自动输出。

咨询后知道:
“N80的掉电保持要通过寄存器去处理
不能在这里处理”

看来N80与V80还是有很多不同的。可惜网站上一片全是V80的介绍,看来矩形科技在新品推广方面还需努力了。

网友H:
V80慢慢就会停产,被N80替代!网站数据没有及时更新!

网友J:
跟西门子200差不多。。。

网友K:
矩形采用了一块黑色塑胶非透明的盖子,与白色壳体色彩搭配上感觉还好,但是如果现场运行时要观察接线情况必须翻起盖子,此时就又挡住了指示灯,似乎有点不大方便观察。

----------------------------------------------

建议更换透明的盖板儿。

网友L:
引用 网友K:
矩形采用了一块黑色塑胶非透明的盖子,与白色壳体色彩搭配...

网友M:
在很多场合,国产PLC完全可以胜任的。

但这还得完全取决于用户的选择。

标书上就指定了一些品牌,只能从里面选,偶们也木有办法。

楼主:
刚开始为了写一条水平线我真的费了好大心血。今天突然发现,水平线不用编辑,软件默认的虚线情况下程序下载后也能正常运行,不知道还用水平线编辑有什么用?

抱着试一试的心理将上图程序下载进N80-16MR后竟然正常运行了。是不是意味着编写程序时不用将水平线写入变成实线?

楼主:
这个应该是最新的编程软件了吧!

可是没有网站上介绍的很多功能,例如:

语言选择等。

楼主:
又碰到一个问题:

在已有的工程项目中我想改变CPU模块型号,怎么打开下图修改:

例如:在将PLC类型设置成N80-16MR的已有工程 里面想设置PLC类型为V80的某一款,那么上图的设置框在哪里通过什么方式打开?

楼主:
乌龙不断:我明明新建工程时设置的是N80-M16DR。将程序下载进PLC后联机运行时点击“PLC系统信息设置”如下图:

PLC怎么成了M24DR了。

楼主:
今天在线监控时终于看到了传说中的接通标志(图中常开点、常闭点中间那个紫色小方块),为什么以前多次监控一直看不到呢?神了!

楼主:
玩这个不容易啊!感到自己成了一“老菜鸟”。

今天在公司研究了一天没有多大进展,反而耽搁了工作,明天还得加班补上。纠结中……

网友N:
和楼主一样,第一次见。

楼主:
引用 楼主:
乌龙不断:我明明新建工程时设置的是N80-M16DR。...

 说明一点:我使用的PLC就是一台N80-M16DR-AC。

网友O:
回秦君,历史上我们的N80M16DR有2款不同的配置。

以前老款N80M16DR的寄存器只有2000K个,目前已升级成和其他点数一样的9999个。

所以N80M16DR的估计与24点目前是混合。因此你新建的程序是N80M16的,你一可以看到,你的程序空间只有4K,寄存器只有2000K,但是当你下载程序的时候,软件会见实际PLC的类型和资源更新上来。就是你现在所看到的。

软件再下次更新的时候将改变这个问题。

楼主:
今天发现在线程序与PLC内程序不一致也会在线监控,不知情的情况下给人造成错误引导。

网友O:
是的,需要慎用PLC连线功能。PLC连线只是软件一PLC建立通讯连接。但是不能确保当前打开的程序与PLC实际的程序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