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CP5711通讯问题

楼主(2013-03-30):
刚买了个西门子通讯适配器CP5711,可是她配套的光盘打不开,我用的是step7-v5.4-sp5软件。插上CP5711后,自动从光盘里安装好了驱动。电脑设备管理器里也显示已安装,可插上PLC后不能通讯,(提醒:在线,找不到所选的驱动程序。。。”CP5711上也只有“PWRUSB”一个灯亮。(是否PWREXT灯也应该亮呀?)在S7软件"设置PC/PG。。"里也看到所有CP5711的选项。我选的是“CP5711 PROFIBUS”。不知为何?本人头一次使用CP5711,不知道是那没有设置好?恳请大侠们帮帮忙!!!

 为何产品配套的光盘打不开呀?

网友A:
选相应的接口,相应的波特率,MPI,PROFIBUS ,你把CP5711插在电脑上就不会有“!”,

网友B:
 还是你的 PG 的端口设置出错了吧? 建议再次检查看看操作过程有不对的地方不,网络诊断一下

网友C:
要操作 CP5711,也可使用 STEP 7 V5.5 或 STEP 7 Professional V11 等替代软件包。

楼主:
恳请高人帮帮忙!!!急急急!!!

网友D:
引用 楼主:
恳请高人帮帮忙!!!急急急!!!

 楼主你有编程电缆吗?程序下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