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迷离的复旦水锂电:10S充电续航400公里?(

楼主(2013-03-30):
今天有个技术新闻,被大家传得沸沸扬扬,好不热闹——那就是来自复旦大学的消息,消息称,复旦大学已经研发了一种新型的“新型水溶液可充锂电池,能够达到什么效果呢?据说,电动汽车充电10S,就可以续航400公里以上……

这听起来简直太不可思议了,10S续航400公里,这需要多大的充电电压?

大家的评论中,一部分是滔滔不绝的敬仰之情,顺便对于电动汽车的未来进行一番畅想;而另一部分,显然是对此表现出怀疑,甚至是不屑。

工程师大牛们,你们如何看待这个技术呢?请求技术分析!

在小编搜索了多篇相关报道以后,事件真相开始变得扑朔迷离了~~一些媒体的报道中确实写明了充电10秒 能跑400公里,但是,复旦大学的官网虽然提到了400公里,但是却没有写明充电需要的时间,可是又为什么没有写呢?充电时间也是电动汽车面临的一个大的技术问题啊……

首先是搜狐的报道:

复旦研发新型水锂电池:充电10秒 能跑400公里

  充电时间只要10秒,续航里程达400公里,让电动汽车和普通汽油在性能上差别不大时代即将到来。最新一期《自然》杂志子刊《科学报道》刊发了复旦大学吴 宇平教授课题组关于水溶液锂电池体系的最新研究成果。记者从复旦大学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短短几天,已有美国新能源汽车开发的相关机构发出合作请求。复旦学者希望将这一成果尽快在国内运用,推动新能源车产业的加速发展,同时为治理空气污染发挥积极作用。

 目前,相继投放市场的新能源电动车尽管有牌照免费、经费补贴等优惠政策,但是要打开市场,却很艰难。关键的原因之一就是电池还不够给力。很多市民都担心新能源车的续航里程。 “万一车开出去开不回来怎么办?”成为老百姓购买新能源电动车的最大担忧。

  此次,由吴教授团队开发的新型水锂电池体系采用复合膜包裹金属锂,以水溶液为电解质,可大幅降低电池的成本,提高其能量密度,从而使电池充电时 间更短,储存电量更多,耐用时间更久。记者了解到,现在市面上售卖的电动汽车出行距离为150-180公里,而装备这一新型水锂电的电动汽车,它的行驶距 离有望达到400公里。最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市面上电动汽车的充电时间需要8个小时,而装备这一新型水锂电的电动汽车一次充电只需要10秒钟左右。此外, 新型水锂电的制造成本也只有目前市面上电动汽车锂电池的一半价格。这样一来,电动汽车和普通汽车在性能上的差异不再明显。其环保优势将更具市场吸引力。“这种新型水锂电池一旦产业化后,将能彻底解决目前新能源电动车存在的安全隐患、成本高、行驶里程短等三大制约其产业发展的主要难题。”吴教授说。

  吴教授告诉记者,这一成果一经《自然》杂志子刊《科学报道》上刊发后,短短几天,已经有美国新能源汽车开发的相关机构发出合作请求,但复旦方作为拥有原创知识产权方,更希望寻求与国内企业合作,尽快将这一成果在国内运用,推动新能源车产业的加速发展,同时为治理空气污染减少PM2.5颗粒物的排放发挥积极作用。

  据介绍,新型水锂电还可以广泛运用于手机、笔记本电脑、大型制造设备等领域。和传统锂电池相比,它的另一个显著的优势是不容易发烫发热,大大降低了安全隐患。

网友A:
就算研发出来这种电池,充电只有接到核电站高压出口位置才能实现充电!

网友B:
我觉得现在一些人确实是糊涂了。。有一些问题了。。汽车电池20KW时。就是72000kw秒。。。十秒就相当于7200kw。。工作10秒。。。还不算损耗。。100%能量转换

网友B:
现在好多人确实脑子好像有病一样。他们相信气功,比如央视的很多主持人敬一丹等就相信四川的那个李一,还有一些人相信水变油,工控网不少人相信那个要淘汰变频器的精神病。。还有“想了忘”。。。。“呵呵,,他整天冥想,脑子里就出现了变频器的故障点。”。。。。。好在,充电的这个信的人不多。。。。。

网友C:
太厉害了,不会是大跃进时的浮夸风吧?

网友D:
这个如果是真的,也太牛了

网友E:
假设电机功率10KW,电池电压200V,40KM/h速度,要运行10小时跑完400KM,电流50A,耗电100KWh;在10秒给出100KWh的充电电流是多大呢:

100=200I*1/36000     I=18000A

用200V电源在10秒完成充电,要18000A的电流,而且转换效率要100%。

网友F:
按楼上的设定仔细算下,电机功率10KW,电池容量100KVAH。

用220的市电充电。管损神马的不考虑,要在10秒充进去100度电。

简单说,就是有一个用电设备,10秒钟耗电量达到100度

1KW的设备,一个小时耗电1度。

这个功率为1KW的设备10秒钟的耗电量=1度÷360=0.0028度电

然后这个电池,10秒耗电100度。由此可知该设备功率=100÷(1/360)×1KW=100×360=36000KW

按照惯例,220V的电压,1KW大概等于5A,由此可知,充电过程中的电流大概

=36000×5=18万安培。。。。18W安培的负载,那位高人帮我算下,怎么配线?

因此,充电设备应该不是按市电设计的。如果充电电压提高到10KV档次(这个电压虽说不是满大街都是,但基本上还是比较好找的),那么充电电流会下降。

10000V÷220=45.5倍         180000A÷45.5=3956A

这个电流水平尽管下降了,但还是太大。继续升高电压!

查了一下资料,从葛洲坝---上海的,500KV直流传输线路。就按这个吧。。。

这比刚才那个10KV的提高了50倍。因此电流下降50倍。4000÷50=80A

呃。。。这个貌似还是不小啊,尽管已经进入到我们正常的视野范围了,但。。。这么高的电压。。。这可行么?稍有马虎,充电的时候万一就坐在车里,那不是立马就被天打雷劈了。。。

估计不会是这样的充电方式,否则真的会死人的。

所以,综上所述,我估计这个10秒的概念指的是电池内部的化学反应过程,也就是说在这种反应方式下,只要外部充电电源够给力的话,可以在10秒钟完成100KWH的充电化学反应过程。至于外部的充电电源,那是外部的事情,不是这个电池开发小组的工作了。。。我基本上相信这个团队的务实精神,连这点务实精神都没有的话,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成绩!科研团队没吹牛,那就是媒体在吹牛了,话说媒体吹牛扯蛋,这不算啥新闻吧。。。

但充电这么快也不是啥好事,必须要有功率控制模块。不然充电连接的时候,基本就等于直接把正负极或者零火线短接了一样,保证火花PIAPIA~的!

网友F:
这个成果用于汽车神马的民用设备应该是比较扯的。当前比较靠谱的应用,应该还是军事领域

在一些需要强大爆发力的场合,比如电磁轨道炮啥的,这个东西应该比较有意义。话说那个东西也是要靠超级巨大的电容来实现的。即便如此,那个充电过程也是很漫长的,主要就是卡在电源这个瓶颈上。。。

电池电池,主要的性能还是能量密度。至于反应速度,个人认为并不是一个特别关键的指标,尤其是在电源瓶颈没突破的情况下。当然,先突破了反应速度,后来者就可以专心致志的朝着电源这个方向来努力了。。。

话说科幻小说里,外星人一般都是用的能量水晶。。。那个能量密度就比较可观了。但那种东西的充放能过程应该也不会是很快的。毕竟早就发明了电容这种玩意。

所以,复旦团队这次成绩的意义应该是在于:它比电容的能量密度大,比普通电池的充放电反应速度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