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模拟量模块问题

楼主(2013-03-30):
使用三菱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编程时是否一定要读模块的识别码,采样次数,通道平均值,等数据。我看到很多的程序都没有这么做而是直接读写模块通道的数据!

网友A:
根据您的需要,例如,您需要确认在适当的位置上安装适当的模块,那么可以利用模块的识别码来确认。

例如您需要计算模拟量的平均值,您可以利用模块平均值功能,省得您在程序中还要另外写程序累加求平均值了 。

等等都取决于您的实际需求而已。

网友B:
是的,要配置一下,看你需要什么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