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编程线驱动

楼主(2013-03-30):
在淘宝花400大洋买的Simatic S7 PC Adapter USB编程线 订货号是6ES7 972 0CB20 0XA0,安装驱动时出现了问题。卖家给了视频 驱动的安装步骤 simatic pc adapter usb v2.0安装好了之后,还需要在 我的电脑--设备管理器--Simatic devices 里面找到安装的 USB devices,问题就出现在这里,我的电脑--设备管理器-- 只有 Simatic net ,没有Simatic devices,接下来的更新与安装就没法继续了,高手路过时请指点。

网友A:
好多编程电缆驱动 都是自动安装的吧;

网友B:
是德阳四星的吗?我的没碰见过这种情况

网友C:
400大洋买的Simatic S7 PC Adapter USB编程线

国产的吗?

一般国产的都是USB转COM口的,SET PG/PC还是要选择USB对应的串口的,

只有少数支持西门子原厂驱动

--------邪恶的分割线--------------------------------------------------------------
承接自动化项目编程、设计、调试。
Mobile:15333817602(郑州)
Email  :hunkdai@qq.com
QQ:83043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