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电路安装大全

楼主(2013-03-30):
工程电路安装大全

建筑电气照明装置安装工程的施工技术及质量控制,应严格遵守国家现行电气安装的规定。本施工技术措施,适用于建筑电气照明装置安装工程的施工及质量控制。建筑电气照明装置安装工程的施工必须按国家现行的施工及验收规范和已批准的设计进行施工。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不得自行修改设计。当修改设计时应以原设计单位同意,方可进行。建筑电气照明装置安装工程所需的器材及配件,应符合国家现行技术标准的相关规定。

1、器材及配件的验收

技术文件、产品合格证件应齐全。型号、规格及外观质量应符合设计要求和施工及验收规范的规定。

2、验收检查项目

(1)灯具(指源在内的由照明附件组成的照明装置)。灯具应齐全、无机械损伤、变形、油漆装饰面层完好、无剥落、灯罩无破裂、灯箱无歪翘等缺陷。大(重)型灯具应有产品合格证件。

(2)灯座(一般有平座式、吊式及管接式三种)。胶木件表面应无气泡、裂纹、缺粉、肿胀及明显的擦伤和毛刺,并具有良好的光泽。

3、灯具配线检验

(1)照明灯具使用的导线,应能确保灯具承受一定的机械力和可靠地安全运行,其工作电压等级不应低于交流250V,最小线芯截面,应符合设计和规范的有关规定。灯具配线必须绝缘性能好,严禁有漏电缺陷。

(2)安装前,应先检查预埋件及预留孔洞的位置、几何尺寸,是否符合设计要求。应将盒内杂物清理干净。预埋件固定应牢固、端正、合理和整齐。电气照明装置在砖结构上安装时,应采用预埋吊钩、螺栓、螺钉、膨胀、螺栓,尼龙塞或塑料塞固定。

(3)严禁使用木楔及射钉。其固定件的承载能力应与电气照明装置的重量相匹配。

(4)电气照明装置的接线必须牢固,接触良好,绝缘处理合理。需接地或接零的灯具、形状、插座与非带电金属部分,应有带明显标志的专用接地螺钉。

(5)建筑电气照明装置的安装应达到正规、合理、牢固及齐全,确保使用功能。正规系指严格执行建筑电气照明装置的设计要求和有关的技术标准、规范、规程等规定进行安装施工。

(6)合理系指选用的照明器具必须适用、经济、可靠,安装的位置应符合设计要求和实际需要,适于使用。

(7)牢固系指电气照明装置安装牢固、可靠,达到完全正常运行,确保使用的功能。

(8)整齐系指电气照明装置安装同一环境条件下,安装得横平竖直,品种、规格统一安装位置准确、端正、整齐统一,以达到型色协调美观、装饰性强等。

(9)施工中的安全技术措施,应符合国这现行技术标准和规范的规定。

4、插座、开关安装

(1)插座安装符合以下要求:

插座应采用安全型插座,其安装的标高应符合设计要求和规范的规定。落地式插座应具有牢固可靠的保护盖板。

(2)插座标高允许偏差值应符合以下规定:

同一室内安装的插座高度差不宜大于5MM。并列安装的相同型号的插座高度差不宜大于1MM。

(3)特殊场所应使用安全型防溅插座应符合以下要求:

潮湿场所应使用安全型防溅插座。

(4)插座的接线,应符合以下要求:

单相二孔插座,面对插座的右侧一端接相线,左侧一端接零线。单相三孔和三相四孔插座的接地或接零均应在插座的上侧孔。插座的接地端子不应与零线端子直接连接。同一场所的三相插座,其接线的相位必须一致。明装插座必须安装在塑料台上,位置应垂直端正,用木螺丝固定牢固。暗装插座应用专用盒,盖板应端正,紧贴墙面。每一插座位置上必须使用户能任意使用I类和II类家用电器。常规家用电器的插座,单相者用三孔插座,三相者用四孔插座,其中一孔应与保护零线紧密连接,插座回路应单独设漏电保护装置。

(5)开关安装应符合以下要求:

1)灯的开关选择及要求

电灯的启明及熄灭是利用开关控制的。其开关的品种型号较多、适用范围广,按开关适用操作方式不同分为:接线开磁、跷板开关、扳把开关、床头开关等。这些开关常规是用来控制1KW以下电灯启明与熄灭的,各种开关的结构均由动静角点,操作机构以及绝缘构件三个部分组成。

选用开关时必须设计要求及核算开关所控制灯具的工作电流(开关在通过额定电流时,其导电部分的温升不超过50。C)及功率。在同一工种中应尽量选用同一品种、同一型号的开关,以利维修和管理。

2)照明开磁安装,应符合以下要求:

灯的开关位置应便于操作,安装的位置必须符合设计要求和规范的规定。安装在同一室内的开关,宜采用同一系列的产品,开关的通断位置应一致,且操作灵活、接触可靠。

3)开关安的位置要求是:开关边缘距门柜距离宜为150-200MM,距地面高度宜为1.300MM。拉线开关距地面高度宜为2000-3000MM,且接线出口应垂直向下。

4)开关安装允许偏差值的规定是:并列安装的相同型号开关距地面高度应一拉线开关的相邻间距不宜小于20MM。相线应经开关控制,民用住宅严禁设置床头开关。

5)开关接线,应符合以下要求:

相线应经开关控制。接线时应仔细辩认,识别导线的相线与零线,严格做到一控制(即分断或接通)电源相线,应使开关断开后灯具上不带电。

扳把开关通常为两个静触点,分别由两个接线桩连连接;连接时除应把相线接到开关上外,并应接成扳把向上为开类,扳把向下为关灯。接线时不可接反,否则维修灯具时,易造成意外的触电或短路事故。接线后将开关芯固定在开关盒上,将扳把上的白点(红点)标记朝下面安装;开关的扳把必须安正,不得卡在盖板上;盖板与开关芯用机螺丝固定牢固,盖板应紧贴建筑物表面。

双联及以上的暗板把开关,每一联即为一只单独的开关,能分别控制一盏电灯。接线时,应将相线连接好,分别接到开关上一动触点连通的接线桩上,而将开关线接到开关静触点的接线桩上。

暗装的开关应采用专用盒。专用盒的四周不应有空隙,盖板应端正,并应紧贴墙面。

5、照明配电箱(板)安装

配电箱是用电设备的供电和控制的主要设施,也是连接电源和用电设备的重要电气装置。

(1)照明配电箱的选择,应符合以下的要求:

1)低压配电箱根据用途不同,可分为电力配电箱和照明配电箱。照明配电箱应根据使用要求、进户线制式、用电负荷大小以及设计要求,选用符合技术标准规定的配电箱。

2)标准照明配电箱的型号、规格,必须符合国家现行统一技术标准的规定。

3)标准照明配电箱的铁制应采用厚度不小于2MM的钢板制成,并应涂刷防腐涂料一道、饰面涂料二道。

4)配电箱箱体与配管的连接孔,应分别有进出线孔。在箱体上、下部有压制的标准机制孔。

5)配电箱的配件应齐全,箱中配专用保护线端子板的应与箱体连通,工作零线应设在明显处,配件齐全。其工作零线的端子板应与箱体绝缘,端子板耐电压强度不低于2KV。

6)配电箱内的端子板为铜制端子板,用以紧固端子板的螺栓应不于于M5。配电箱内的母线应涂有黄(L1)、绿(L2)、红(L3)、黑(N)等颜色。

7)照明配电箱通常由箱体和盘面两大部分组成。盘面在配电箱中用于安装电器元件。所以,盘面制作要求整齐、美观、安全及更于操作和维修。

8)盘面的布置。盘面上安装的电器常规装配有闸刀开关、熔断器和电度表。控制单相线路的,采用两极开关或单相电表。控制三相线路的,采用三极开关或三相四线电度。

9)照明配电箱(盘)的尺寸,取决于电器器具的个数,型号与规格,线路的先后顺序及其在盘面上的合理排列组合,并应保证电器元件之间的安全距离。

(2)配电箱导线与器具的连接应符合以下要求:

1)配电箱导线与器具的连接,指导线与针孔式接线桩的连接,连接时应把导线线芯插入接线桩头针孔内,芯线线头要露出针孔1~2MM,线芯绝缘层距接姆桩末端外露不应大于2MM。

2)接线桩头针孔直径较大时,将导线的芯线折成双股或在针孔内垫铜皮,如果是多股芯线上缠绕一层导线,以增大芯线直径使芯线与针孔直径相适应。

3)照明配电箱(板)内装设的螺旋熔断器,其电源线应接在中间触点的端子上,负荷线应接在螺纹的端子上。

(3)照明配电箱(板)的安装应符合以下要求:

1)照明配电箱(板)的安装应牢固,其垂直偏差不应大于3MM。暗装箱(板)四周应无空隙,板的四周边缘紧贴墙面,箱体与建筑物、构筑物接触部位应涂防腐涂料。

2)照明配电箱底边距地面高度宜为1500MM。照明配电板底边距地面高度不宜小于1800MM。

3)配电箱(盘、板)的安装位置应正确,部件齐全,箱体开孔合适,切口整齐。暗配式配电箱盖紧贴墙面,开闭灵活。零线经汇流排(零线端子)连接,无绞接现象。箱体(盘、板)涂料完整。

6、灯具电器安装质量标准

软线吊灯质量标准

操 作 项 目

质  量  要  求

软线吊灯安装

1、在吊盒及灯头内应做结扣,装自在器(球)时应套软塑料管,

  灯口应用安全灯口;

2、软线吊带升降器的灯具,吊线展开后距地不应小于80CM

吊式日光灯安装质量标准

操 作 项 目

质  量  要  求

金属外壳接地成排

成行安装

灯具的外壳必须接地或接零时,应有接地螺栓与接地网连接(距地2.5M以下时要接地线)吊式日光灯垂直,吊线开档一致,成排成行在一条线上,并且每盏灯都吊在一个水平线上。

花灯、组合吸顶灯安装质量标准

操 作 项 目

质  量  要  求

预埋吊钩

1、灯具重量超过3KG时,应固定在预埋的吊钩或螺栓上;

2、吊钩成型后要完全镀锌(钢材不得小于:圆钢φ12MM;扁钢50×50MM)

防火隔热

各式灯具装在易燃结构部位或暗装在木制吊顶内时,在灯具周围应做好防火措施

灯位安排

灯群、花灯灯位必须形成直接在同一个中心位置和分格中心

(1)灯具安装

1) 白炽灯常规有吊灯、吸顶灯、壁灯等,还有花饰型的组合灯具。安装中,灯具的型号、规格必须符合设计要求,灯具及其配件应齐全,线路、构造、外观应完好,无损伤、变形等缺陷。

2)木台的固定应符合以下要求:

a木台的规格应符合设计要求,并应与灯具匹配。安装木台时,应先检查导线回路是否正确,所选木台是否合适。

b混凝土结构上安装木台时,应在结构上预埋吊钩、螺栓或采用膨胀螺栓、尼龙塞有腐蚀性气体环境中安装木台时应加设橡胶垫圈。木台应先涂刷一道防水、防腐涂料,再刷二道油性涂料,以保持木质干燥。

c木台的位置必须符合设计要求,应先将木台的出线孔钻好,锯好进线槽,将电线从木台的穿线孔引出,然后固定好木台。软线吊灯及座灯头木台的直径一般为75MM,可用一个螺丝固定承载结构上。。

d安装在铁制灯头盒上的木台,应采用机械螺丝固定。

3)照明灯具安装的接线,应符合以下要求:

a穿入灯具的导线在分支连接处不得承受额外压力和磨损,多股软线的端头应挂锡,盘圈,并按顺时针方向弯钩,用灯具端了螺丝拧固在灯具的接线端子上。

b螺口灯头接线时,相线应接在中心角点的端子上,零线应接在螺纹的端子上。

c荧光灯的接线应正确,电容器应并联在镇流器前侧的电路配线中,不应串联在电路内。

d灯具内导线应绝缘良好,严禁有漏电现象,灯具配线不得外露,并保证灯具能承受一定的机械力和可行地安全运行。

e灯具线不许有接头,在引入处不应受机械力。

f灯具线在灯头、灯线盒等处应将软线端作保险加,防止接线端子不能受力。

4)公共场所用的应急灯和疏散指示灯,要有明显的标志。公共场所照明宜装设自动节能开关。

5)低压工作灯36V及以下照明变压器的安装,应符合以下要求:

电源侧应有短路保护,其熔丝的额定电流不应大于变压器的额定电流。固定的外壳、铁芯和低压侧的任意一端或中性点,均应设置接地接零。

6)灯具安装技术控制要点,应符合有关规定。

7)重型灯具安装,应符合以下要求:

a重型灯具安装必须应用预埋件或螺栓固定。

B固定大型花灯吊钩的圆钢直径,不应小于灯具的吊挂锁、钩的直径,且不应小于6MM。对大型、重型花饰灯具、吊装花灯的固定及悬吊装置,应按灯具重量的1.25倍做过载试验。

3-13弱电综合布线工程

1、施工准备

施工准备工作是保证综合布线工程顺利施工、全面完成各项技术指标的重要前提,是一项有计划、有步骤、有阶段性的工作,并贯穿于施工的全过程。

施工准备工作的内容较多,一般可分为阶段性施工准备和作业条件的施工准备。所谓阶段性施工准备,是指工程开工之前针对工程所做的全面准备工作,所谓作业条件的施工准备,是为某一施工阶段、某一部分工程或某个施工环节所做的准备工作,它是局部性、经常性的施工准备工作。为保证工程的全面开工,应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准备工作。

(1)技术准备

1)熟悉、会审图纸。图纸是工程的语言、施工的依据。开工前,施工人员首先应熟悉施工图纸;了解设计内容及设计意图、明确图纸所提出的施工要求,明确综合布线工程和主体工程以及其他安装工程的交叉配合,以便及早采取措施,确保在施工过程中不破坏建筑物的强度、不破坏建筑物的美观、不与其他工程发生位置冲突。

2)熟悉与工程有关的其他技术资料,如施工及验收规范、技术规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以及制造厂提供的资料,即安装使用说明书、产品合格证、试验记录数等。

3)编制施工方案。在全面掌握施工图纸的基础上,依据图纸并根据施工现场条件技术力量及技术装备情况,综合作出合理的施工方案。

(2)金属管的敷设

1)金属管的加工要求

综合布线工程使用的金属管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规定,表面不应有穿孔、裂缝和明显的凹凸不平,内壁内光滑,不允许有锈蚀。在易受机械损伤的地方和在受力较大处直理时,应采用足够强度的管材。

金属管的加工应符合下列要求:

a了防止在穿电缆时划伤电缆,管口应无毛刺和尖锐棱角。

b为了减小直埋管在沉陷时管口处对电缆的剪切力,金属管口宜做成嗽叭形。

c金属管在弯制后,不应有裂缝和明显的凹瘪现象。若弯曲程度过大,将减小金属管的有效管径,造成穿设电缆困难。

d金属管的弯曲半径不应小于所穿入电缆的最小允许弯曲半径。

e镀锌管锌层剥落处应涂防腐漆,以增加使用寿命。

2)金属管的切割套丝

a在配管时,应根据实际需要长度,对管子进行切割。管子的切割可使用钢锯、管子切割刀或电动切管机,严禁用气割。

b管子和管子连接,管子和接线盒、配线箱的连接,都需要在管子端部进行套丝。焊接钢管套丝可用管子丝板或电动套丝机。硬塑料管套丝可用圆丝板。

c套丝时,先将管子在管钳上固定压紧,然后再套丝。若利用电动套丝机,可提高工效。套完丝后,应随即清扫管口,将管口端面和内壁的毛刺用锉刀锉光,使管口保持光滑,以免割破线缆绝缘护套。

3)金属管的暗设应符合下列要求:

埋在墙体中间的金属管内径不宜超过50㎜,楼板中的管径宜为15~25m。直线布管30m处设置暗线盒;敷设在混凝土、水泥里的金属管,其地基应坚实、平整、不应有沉陷,以保证敷设后的线缆安装运行。金属管连接时,管孔应对准,接缝应严密,不得有水和泥浆渗入。管孔对准无错位,以免影响管路的有效管理,保证敷设线缆时穿设顺利。金属管道应有不小于0.1%的排水坡度。建筑群之间金属管的埋设尝试不应小于0.7m,在人行道下面敷设时,不应小于0.5m。金属管内应安置牵引线或拉线。金属管的两端应有标记,表示建筑物、楼层、房间和长度。

4)金属管明敷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金属管应用卡子固定。这种固定方式较为美观,且在需要拆卸时方便拆卸。当有要求时,金属的支持点间距,应按规定设计,无设计要求时,不应超过3m,在距接线盒0.3m处,要用管卡将管子固定。在弯头的地方,弯头两边也应用管卡固定。

5)光缆与电缆同管敷设时,应在管内预置塑料子管,将光缆敷设在子管内,使光缆和电缆分开布放,子管的内径应为光缆外径的2.5倍。

(3)金属管的弯曲

1)在敷设金属管时应尽是减少弯头。每根金属管弯头不应超过3个,直角弯头不应超过2个,并不应有S弯出现。弯头过多,将造成穿电缆困难,对于较大截面的电缆不允许有弯头。当实际施工中不能满足要求时,可采用内径较大的管子或在适当部位设置拉线盒,以利线缆的穿设。

2)金属管的弯曲一般都用弯管器进行。先将管子需要弯曲部位的前段放在弯管器内,焊缝放在弯曲方向背面或侧面,以防管子弯扁,然后用脚踩住管子,手扳弯管器进行弯曲,并逐步移动弯管器,便可得到所需要的弯度。弯曲半径应符合下列要求:

3)明配时,一般不小于管外径的6倍,只有一个弯时,可不小于管外径的4倍,整排钢管的转弯处,宜弯成同心圆的弯儿。

4)暗配时,不应小于管外径的6倍,敷设于地下或混凝土楼板内时,不应小于管外径的10倍。

5)为了穿线方便,水平敷设的金属管路超过下列长度,或弯曲过多时,中间应增设拉线或接线盒,否则应选择大一级的管径。

管子无弯曲时,长度可达45m;

管子有1个弯时,直线长度可达30m;

管子有2个弯时,直线长度可达20m;

管子有3个弯时,直线长度可达12m。

当管子直径50㎜时,可用弯管机或热煨法。

暗管管口应光滑,并加有绝缘套管,管口伸出部位应为25~50㎜。

(4)金属管的连接

1)金属管连接应牢固,密封应良好,两管口应对准。套接的短套管或带螺纹的管接头的长度,不应小于金属外径的2.2倍。金属管的连接采用短套接时,施工简单方便;采用管接头螺纹连接则较美观,可保证金属连接后的强度。无论采用哪一种方式均应保证牢固、密封。

2)金属客直接对焊可能在接缝内部出现疤瘤,穿线缆时会损伤电缆,所以管不宜直接对焊。

3)金属管进入信息插座的接线盒后,暗埋管可用焊接固定,管口进入盒内的露出长度应小于5㎜。明设管应用锁紧螺母或丝扣管帽固定,露出锁紧螺母的线扣为2~4扣。

4)引至配线间的金属管管口位置,应便于与线缆连接。并列敷设的金属管管口应排列有序,便于识别。

5)如果采用铜杯臣与梳结(接头)来连接金属管和接线盒与用螺帽对口连接方式相比,工序要简捷得多,而且能保证管子进入接线盒顺直、紧丝牢固,在接线盒内露出的长度也可5㎜。铜杯臣用黄铜制成,在端口与内径交接处加工成圆角,既可在管端起保护作用,保护金属管,并替代对口作用,又能锁紧金属管。

2、金属线槽的敷设

金属桥架多由厚度为0.4~1.5㎜的钢板制成。与传统桥架相比,具有结构轻、强度高、外形美观、无需焊接,不易变形、连接款式新颖、安装方便等特点,它是敷设线缆的理想配套装置。

金属桥架分为槽式和梯式两类。槽式桥架是指由整块钢板弯制而成的槽形部位;梯式桥架是指由侧边与若干个横档组成的梯形部件。桥架附件用于直线段之间,是直线段与弯通之间的相互连接所必需的,用于连接固定或补充直线段,弯通功能的部件。支、吊架是指直接支承桥架的部件,它包括托臂、立柱、立柱底座、吊架以及其他固定用支架。

为了防止金属桥架腐蚀,其表面可采用电镀锌、烤漆、喷涂粉末、热治安镀锌、镀镍锌合金纯化处理或采用不锈板。我们可以根据工程环境、重要性和耐久性要求,选择适宜的防腐处理方式。一般腐蚀较轻的环境可采用镀锌冷轧钢板桥架;腐蚀较强的环境可采用镀镍锌合多纯化处理桥架,也可采用不锈钢桥架。综合布线中所用线缆的性能,对环境有一定的要求。为此,我们在工程中常选用有盖无孔型槽式桥架(简称线槽)。

(1)线槽安装要求

安装线槽应在土建工程基本结束以后,与其他管道(如风管、给排水管)同步进行,也可与其它管道稍迟一段时间安装。但应尽量避免在装潢工程结束以后才安装线槽,以免,安装线槽应符合下列要求:

1)线槽安装位置应符合施工规定,左右偏差视环境而定,最大不应超过50㎜。

2)线槽水平度每米偏差不应超过2㎜。

3)垂直线槽应与地面保持垂直,并无倾斜现象,垂直度偏差不应超过3㎜。

4)线槽节与节间用头连接板拼接,螺钉应拧紧。两线槽搓接处水平度偏差不得超过2㎜。

5)当直线段桥架超过30m或跨越建筑物时,应有伸缩缝。其连接宜采用伸缩连接板。

6)线槽转弯半径不应小于其槽内的线缆最小允许弯曲半径的最大值。

7)盖板应紧固。

8)支吊架应保持垂直,整齐牢固、无歪斜现象。

为了防止电磁干扰,宜用辫式铜带把线槽连接到它所经过的设备间,或楼层层配线间的接地装置上,并保持良好的电气连接。

(2)水平子系统线缆敷设支撑保护

1)预埋金属线槽支撑保护要求。

在建筑物中的预埋线槽可为不同的尺寸,按一层或两层,应至少预埋两根以上,线槽截面调试不宜超过25㎜。线槽直埋长度超过15m或在线槽路由交叉、转弯时宜设置拉线盒,以便布放线缆和维护。拉线盒盖应能开启,并与地面齐平,盒盖处应采取防水措施。线槽宜采用金属管引入分线盒内。

2)设置线槽支撑保护要求

水平敷设时,支撑间距一般为1.5~3m,垂直敷设时固定在建筑物构件上的间距宜小于2m。金属线槽敷设时,在下列情况下设置支架或吊架。

—线槽接头处;

—间距3m;

—离开线槽两端口0.50m处;

—线槽走向改变或转弯处。

塑料线槽底固定一般为1m。吊装线槽的吊杆直径不应小于6㎜。

3)在活动地板下敷设线缆时,活动地板内净空不应小于150㎜,如果活动地板内作为通风系统的风道使用时,地板内净高不能小于300㎜。

4)采用公用立柱作为吊顶支撑柱时,可在立柱中布放线缆,立柱支撑点宜避开沟槽和线槽位置,支撑应牢固。

5)在工作区的信息点位置和线缆敷设方式未定的情况下,或在工作区采用地毯下布放线缆时,在工作区宜设置交接箱,每个交接箱的服务面积约为80㎡。

6)不同各类的线缆布放在金属线槽内,应同槽分(用金属板隔开)布放。

7)采用格形楼板和沟槽结合时,要求敷设线缆支撑保护。

8)沟槽和格形线槽必须沟通。沟槽盖板可开启,并与地面平齐,盖板和信息插座出口处应采取防水措施。沟槽的宽度宜小于600㎜。

(3)干线子系统敷设支撑保护

1)线缆不得布放在电梯或管道竖井中。

2)干线通道间应沟通

3)弱电间中线缆穿过每层楼板孔洞宜为方形或圆形。长方形孔尺寸不宜超过300㎜*100㎜,圆形孔洞处应至少安装三根圆形钢管,管径不宜小于100㎜。

4)建筑群子系统线缆敷设支撑保护应符合设计要求。

3、配线设备安装

(1)机架安装要求

1)机架安装完毕后,水平、垂直度应符合生产厂家规定。若无厂家规定时,垂直度偏差不应大于3㎜。

2)机架上的各种零件不得脱落或碰坏。漆面若面脱落应予以补漆,各种标志应完整清晰。

3)机架的安装应牢固,应按施工的防震要求进行加固。

4)安装机架面板,架前应留有0.6m空间,机架背面离墙距离视其型号而定,以便于安装和维护。

5)壁挂式机框距地面高度宜为300~800㎜。

(2)配线架安装要求

1)采用下走线方式时,架底位置应与电缆线孔相对应。

2)各直列垂直倾斜误差不大于3㎜,底座水平误差每平方米应不大于2㎜。

3)接线端子各种标记应齐全。

4)交接箱或暗线箱宜暗设在墙体内。预留墙洞安装时,箱底高出地面宜为500~1000㎜,安装机架、配线设备接地体应符合设计要求,并保持良好的电气连接。

4、线缆布线要求

(1)线缆与通道的对应关系

综合布线子系统与建筑物内线缆敷设通道的对应关系如下:

1)水平子系统对应水平线缆通道

2)干线子系统对应于干线线缆通道、二级交接间之间的线缆通道,以及交接间与设备间、设备间与酵母间之间的线缆通道

3)建筑群子系统对应于建筑群间线缆通道

在敷设线缆前,应将金属管或线槽内的积水及杂物清除干净。

(2)线缆敷设一般要求

1)线缆布放前应核对规格、程式、路由及位置是否与设计规定应相等。

2)布放在线缆应平直,不得产生扭绞、打圈等现象,不应受到外力挤压和损伤。

3)在布线前,线缆两端应贴有标签,以表明起始和终端位置,标签书应清晰、端正和正确。

4)电源线、信号电缆、双绞电缆、光缆及建筑物内其他弱电线缆应分离布放。各线间的最小净距就符合要求。

对智能建筑物内通信系统、计算机系统、楼宇设备控制系统、电视监控系统、广播与卫星电视系统、火灾报警系统等信号及控制线缆在同一路敷设时,应采用金属线槽按室分离布放,金属线槽应可靠接地。系统线缆及线槽接地应符合设计要求。

5)布放线缆应有冗余。在二级交接间、双绞电缆预留长度一般为3~6m,工作区为0.3~0.6m,有特殊要求的应按设计要求预留长度。

6)电缆和弯曲半径应符合下列规定:

非屏蔽4对双绞电缆的弯曲半径至少为电缆外径的4倍,在施工过程中应至少为8倍。屏蔽双绞电缆的弯曲半径应至少为电缆外径的6~10倍。干线双绞电缆的弯曲半径应至少为电缆外径的10倍。水平双绞电缆一般有总屏蔽(缆芯屏蔽)和线对屏蔽两种方式。干线双绞电缆只采用总屏蔽方式。屏蔽方式不同,电缆的结构也不是一样。所以,在屏蔽电缆敷设时,弯曲半径应根据屏蔽方式在6~10倍于电缆外径中选用。

7)布放线缆,在牵引过程中吊挂线缆的支点相隔间距不应超过1.5m

8)布放线缆的牵引力,应小于线缆允许张力的80%,敷设水平双绞电缆,4对双绞电缆导线直径为0.5㎜时,牵引力拉力不应直辖100N,导线直径为0.40㎜时,牵引拉力不应直辖70N。

9)线缆布放过程中为避免受力和扭曲,应制作合格的牵引端头。如果采用机械牵引,应根据线缆布放环境、牵引的长度、牵引张力等因素选用集中牵引或分散牵引等方式。

(3)预埋线槽敷设线缆应符合的规定

1)敷设线槽的两端应有标记,表示出房号、序号和长度。

2)线槽内应无阻挡,接口应无毛刺。

3)预埋的线槽宜采用金属线槽,线槽的利用率不应超过40%。

4)光缆与电缆同槽敷设时,应在金属槽内预置塑料子客,将光缆敷设在子管内,使光缆和电缆分开布放。子管的内径应为光缆外径的1.5倍。

(4)设置电缆线槽敷设线缆应符合的规定

   1)电缆桥架宜高出地面2.2m以上,桥架顶部距顶棚或其他障碍物不应超过0.30m 。桥架宽度不宜小于0.10m ,桥架内横断面的填充率不应超过50%。

2)电缆桥架内线缆垂直敷设时,在线缆的上端和每间隔1.5m处应固定在桥架的支架上。水平敷设时,在线缆的首、尾、转弯及每间隔3~5m处进行固定。

3)电缆线槽宜高出地面2.2m,在吊顶内设置时,槽盖开启面应保持80㎜的垂直净空,线槽截面利率不应超过50%。

4)布放在线槽的线缆可以不绑扎,槽内线缆应顺直,尽量不交叉,线缆不应溢出线槽,在线缆进出线槽部位、转弯处应绑扎固定。垂直线槽布入线缆应第间隔1.5m固定在线缆支架上。

5)在水平、垂直线槽中敷设线缆时,应对线缆进行绑扎。4对双绞电缆以24根为一束,25对或以上干线双绞电缆及其他信号电缆应根据线缆的类型、缆径、线缆芯数分束绑扎。绑扎间距不宜超过1.5m,扣间距应均匀,松紧适度。

(5)其他敷设要求

1)采用吊顶支撑柱在顶棚内敷设线缆时,每根支撑柱所辖范围内的线缆可以不设置线槽,但应分束绑扎进行布放。线缆护套应阻燃,线缆选用应符合设计要求。

2)在弱电间可采用管和线槽等方式敷设线缆,并应符合1)项要求。

3)建筑群干线子系统所采用架空、管道、直埋、墙壁及暗埋线槽敷设线缆的施工技术要求,应参照邮电部《市内电话线路工程施工及验收技术规范》、《电信网纤数字传输系统工程施工及验收暂行技术规定》的相关规定执行。

(6)关于信息插座安装的几点要求

1)信息插座应牢固地安装在平坦的地方,其面应有盖板。安装在活动地板或地面上的信息插座,应固定在接线盒内。插座面板有直立和水平等形式,接线盒盖可开启,并应严密防水、防尘。接线盒盖面应与地面垂直。

2)安装在墙体上的插座,宜高出地面300㎜,若地南采用活动地板时,应加上活动地板内净高尺寸。

3)信息插座底座的固定方法因施工现场条件而定,宜采用扩张螺钉、射钉等方式。

4)固定螺钉需拧紧,不应有松动现象。

5)信息插座应有标签、以颜色、图形、文字表示所接终端设备的类型。

6)信息插座模块化的插针与电缆连接有两种方式:

7)按照T568B标准布线的接线和按照T568A(ISDN)标准接线,信息插座模块化插针与线对分配。

在同一个综合布线工程中,只允许用一种连接方式。一般为T568B标注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