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蔽电缆为什么不能重复接地

楼主(2013-03-30):
1:两端的接地点难保没有电位差,有电位差就会有微弱电流,使屏蔽层实际上变成了接地线;
2:两端接地的屏蔽线工作于高频干扰较为严重地工作现场,会因屏蔽层和内部信号线间形成的线电容耦合到信号回路,严重的将影响信号误判。
3:看过各种调速器和PLC说明中都明言信号线屏蔽线必须单端接地并且接地端应该在控制器一侧。
所谓接地,主要有两种:
1.大地接地,首先要确保总接地体的可靠性,接地电阻要小,同时要尽量远离大楼避雷接地及高配接地系统。确保各接地点的等电位。用于设备外壳接地及双层屏蔽外层接地。如果确定各接地点可靠而且绝对等电位,那么多点接地肯定是好的。(这是我个人观点,在我实际电气操作中对于干扰较大场合有一定的效果)
2.技术接地(信号地),主要用于第二层屏蔽接地,使得信号失真减小,因为信号地其实是电子印板工作电源的零电位地,是系统信号电源地零点。
两层屏蔽应是相互绝缘隔离型屏蔽!如没有彼此绝缘仍应视为单层屏蔽!
  最外层屏蔽两端接地是由于引入的电位差而感应出电流,因此产生降低源磁场强度的磁通,从而基本上抵消掉没有外屏蔽层时所感应的电压;
  而最内层屏蔽一端接地,由于没有电位差,仅用于一般防静电感应。下面的规范是最好的佐证!
《GB 50217-1994电力工程电缆设计规范》——3.6.8 控制电缆金属屏蔽的接地方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1)计算机监控系统的模拟信号回路控制电缆屏蔽层,不得构成两点或多点接地,宜用集中式一点接地。
  (2)除(1)项等需要一点接地情况外的控制电缆屏蔽层,当电磁感应的干扰较大,宜
  采用两点接地;静电感应的干扰较大,可用一点接地。
  双重屏蔽或复合式总屏蔽,宜对内、外屏蔽分用一点,两点接地。
(3)两点接地的选择,还宜考虑在暂态电流作用下屏蔽层不致被烧熔。
  《GB50057-2000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第6.3.1条规定:……当采用屏蔽电缆时其屏蔽层应至少在两端等电位连接,当系统要求只在一端做等电位连接时,应采用两层屏蔽,外层屏蔽按前述要求处理。
防止静电干扰,必须单点接地,不论是一层还是二层屏蔽。因为单点接地的静电放电速度是最快的。
但是,以下两种情况除外:

1、外部有强电流干扰,单点接地无法满足静电的最快放电。
如果接地线截面积很大,能够保证静电最快放电的话,同样也要单点接地。当然了,真是那样,也没有必要选择两层屏蔽。
否则,必须两层屏蔽,外层屏蔽主要是减少干扰强度,不是消除干扰,这时必须多点接地,虽然放不完,但必须尽快减弱,要减弱,多点接地是最佳选择。
比如,企业中的电缆桥架其实就是外屏蔽层,它是必须多点接地的,第一道防线,减小干扰源的强度。
内层屏蔽层(其实,大家不会买双层的电缆,一般是外层就是电缆桥架,内层才是屏蔽电缆的屏蔽层)必须单点接地,因为外部强度已经减少,尽快放电,消除干扰才是内层的目的。

2、外部电击和防雷等安全的要求。
这种情况必须要两层防护,外层不是用来消除干扰的,是出于安全的考虑的,保证人身和设备安全的,必须多点接地。内层才是防止干扰的,所以必须单点接地
接地就好比城市里的排水管道。产生的静电就好比是排水管道里的水。
管道如何让水尽快地排除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1、管道的管径要大,就像接地极、接地线要粗。
2、管道网尽可能的减少节点,让水直接排入地下,如果排水管道的节点多,水流自然就慢,好比接地极的静电放电就慢,干扰不能很快消除,因此,所有设备的接地必须直接用一个点接入地。也就是单点接地。
3、管道内的水不是均匀的,有的地方水多,有的地方水少,入地口皆可能放在水多的地方,这样,管道里的水就放得快。静电也是如此,接地点尽可能的放在容易产生静电的设备处,比如变频器、可控硅电加热等设备旁。

网友A:
这几日一直为现场干扰造成触屏与PLC通讯无法正常工作而苦恼。

网友B:
什么时候要双端接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什么时候要双端接地??

网友D:
这个是否加精呀,终于找到相关的国标了,但是如果有相关的电路分析就更好了。

网友E:
赞赞赞   一定要赞起来   太精辟了  而且 还通俗易懂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赞赞赞   一定要赞起来   太精辟了  而且 还通俗...

网友G(2013-05-11):
楼主总结的很好。通常我们知道重复接地在三相四线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中的作用,这里也让我们知道了它对于信号的严重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