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闸有先后?

楼主(2013-03-30):
真的很奇怪,我今天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单相电压,32A的漏电保护下面是32A的断路器再下面就是负载,负载就是几盏防爆电,我合上漏电保护开关再合断路器,漏电保护就会跳闸,如果我先合断路器再合漏电保护就不会跳闸灯能正常工作。求解什么样的情况才会这样?

网友A:
盏防爆电---是什么性质的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盏防爆电---是什么性质的灯???

谢谢提醒,字打急了,是防爆灯

网友B:
   似乎听说过两个漏电保护开关串联还是并联,合一个另外一个同时跳闸的情况,不大记得了。

   不了解漏电保护开关的电路,会不会合闸时有短暂的延时,以避开线路充电电流;先合漏电保护开关再合断路器,那个延时过程就没有了。

   可能是外行话,仅为顶一下帖子。

网友C:
你有反复试过吗,应该说没有道理的

网友C:
如果真要搞你可以先把所有灯泡拿掉,再一只一只装上去,看看有什么现象!

网友D:
我猜猜看!单相漏保大部分N线直通只控制火线的,断路器则同时通断的!有时候照明电路零线轻微对地漏保是不动作的!这就有可能先合漏保 合断路器时因断路器问题瞬间火线先通 通过防爆灯回路对地漏保动作!反之断路器先合零线已于灯具相连 合漏保时则对地电流很小!楼主不妨把断路器上下桩头同时调一下试试!以上纯属猜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有反复试过吗,应该说没有道理的

楼主:
对: 无语人生 你有反复试过吗,应该说没有道理的 内容的回复!百试百灵,这情况持续很久了,没有怎么在意!

楼主:
灯泡一个一个的去掉了,结果是一样的,肯定是漏电只是漏电的程度很微妙,感觉就在那漏电保护的临界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猜猜看!单相漏保大部分N线直通只控制火线的,断路器则...

我也是基本这么认为肯定零线是有对地漏电的,只是很小,不过对调零火线是个好主意!这样基本可以得出结论!可以一试!谢了!

网友F:
原因应该是:先合上单相漏电开关,当再合上断路器时,零火线不可能同时接通,先接通的线有很小的电流通过,从而使漏电开关进出电流不为零,所以跳闸(当断路器零火线都接通时已跳闸)

网友G:
我感觉是带负荷合闸操作过电压造成的漏电保护器误动作。

网友H:
感觉没道理的。真要找原因,应该如六楼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