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7 Pro 怎么在WIN7上安装

楼主(2013-03-30):
PL7 Pro  哪个版本兼容WIN7啊,哪位大虾指点下,谢谢喽

网友A:
PL7 Pro V4.5应该是支持的

网友A:
PL7 PRO V4.5安装序列号:

Inst.code: 011371B171556
part number: TLXABV10PL7PSSC
Product version: SV:4.5
Sn:21051400000

网友B(2014-02-25):
有问题找我,我有经验。

网友C(2014-07-10):
用那个installation code完全安装不了,不符合这个V4.5 的version。。。。

网友D(2014-11-18):
PL7系列最高只支持WIN7-32位系统。

网友E(2015-04-13):
需要在WIN7里面装XP虚拟机,然后在里面安装PL7

网友F(2017-06-28):
PL7 v4.5支持Win7 32bit系统

网友G(2018-05-10):
xp 用上面的安装码提示无权安装。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