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选择多少牛 米的步进或伺服电机?

楼主(2013-03-30):
现在要做个移动的平台,每次移动1.5米,十秒内移动完成。精度大概2毫米以内。这个平台大概总重5吨,请问大侠们这需要多大扭矩的步进或伺服电机?多少速比减速机合适?

网友A:
传动这块怎么做的?齿轮比多少,计算下便知,

网友B:
平台移动速度在15米/分左右,用伺服电机驱动(步进电机不可能驱动得了),功率22KW——30KW左右,至于具体的计算,你自己根据我给你的参数就能计算了

楼主:
按你说的那么大的电机,怎么控制它的精度呢?

网友C:
用液压站。。。。。。。。。

网友D:
精度不高的话,可以用变频器电机+编码器反馈。来做的系统,价格便宜。用伺服电机效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