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化专业英语

楼主(2013-03-30):
后验估计    a posteriori estimate
先验估计    a priori estimate
交流电子传动    AC (alternating current) electric drive
验收测试    acceptance testing
可及性    accessibility
累积误差    accumulated error
交-直-交变频器    AC-DC-AC frequency converter
主动姿态稳定    active attitude stabilization
驱动器,执行机构    actuator
线性适应元    adaline
适应层    adaptation layer
适应遥测系统    adaptive telemeter system

伴随算子    adjoint operator
容许误差    admissible error
集结矩阵    aggregation matrix
层次分析法    AHP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放大环节    amplifying element
模数转换    analog-digital conversion
信号器    annunciator
天线指向控制    antenna pointing control
抗积分饱卷    anti-integral windup
姿态轨道控制系统    AOCS (attritude and orbit control system)
非周期分解    aperiodic decomposition
近似推理    approximate reasoning
关节型机器人    articulated robot
配置问题,分配问题    assignment problem
联想记忆模型    associative memory model
联想机    associatron
渐进稳定性    asymptotic stability
实际位姿漂移    attained pose drift
姿态捕获    attitude acquisition
姿态角速度    attitude angular velocity
姿态扰动    attitude disturbance
姿态机动    attitude maneuver
吸引子    attractor
可扩充性    augment ability
增广系统    augmented system
自动-手动操作器    automatic manual station
自动机    automaton
自治系统    autonomous system

间隙特性    backlash characteristics
基座坐标系    base coordinate system
贝叶斯分类器    Bayes classifier
方位对准    bearing alignment
波纹管压力表    bellows pressure gauge
收益成本分析    benefit-cost analysis
双线性系统    bilinear system
生物控制论    biocybernetics
生物反馈系统    biological feedback system
黑箱测试法    black box testing approach
盲目搜索    blind search
块对角化    block diagonalization

玻耳兹曼机    Boltzman machine
自下而上开发    bottom-up development
边界值分析    boundary value analysis
头脑风暴法    brainstorming method
广度优先搜索    breadth-first search
蝶阀    butterfly valve

计算机辅助工程    CAE (computer aided engineering)
清晰性    calrity
计算机辅助制造    CAM (computer aided manufacturing)
偏心旋转阀    Camflex valve
规范化状态变量    canonical state variable
电容式位移传感器    capacitive displacement transducer
膜盒压力表    capsule pressure gauge
计算机辅助研究开发    CARD
直角坐标型机器人    Cartesian robot
串联补偿    cascade compensation
突变论    catastrophe theory
集中性    centrality

链式集结    chained aggregation
混沌    chaos
特征轨迹    characteristic locus
化学推进    chemical propulsion
经典信息模式    classical information pattern
分类器    classifier
临床控制系统    clinical control system
闭环极点    closed loop pole
闭环传递函数    closed loop transfer function
聚类分析    cluster analysis
粗-精控制    coarse-fine control
蛛网模型    cobweb model
系数矩阵    coefficient matrix
认知科学    cognitive science
认知机    cognitron
单调关联系统    coherent system
组合决策    combination decision
组合爆炸    combinatorial explosion
压力真空表    combined pressure and vacuum gauge
指令位姿    command pose
相伴矩阵    companion matrix
房室模型    compartmental model
相容性,兼容性    compatibility
补偿网络    compensating network
补偿,矫正    compensation
柔顺,顺应    compliance
组合控制    composite control
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条件不稳定性    conditionally instability
组态    configuration
[NextPage} 连接机制    connectionism
连接性    connectivity
守恒系统    conservative system
一致性    consistency
约束条件    constraint condition
消费函数    consumption function
上下文无关语法    context-free grammar
连续离散事件混合系统仿真    continuous discrete event hybrid system simulation
连续工作制    continuous duty
控制精度    control accuracy
控制柜    control cabinet
控制力矩陀螺    control moment gyro

控制屏,控制盘    control panel
控制[式}自整角机    control synchro
控制系统综合    control system synthesis
控制时程    control time horizon
可控指数    controllability index
可控规范型    controllable canonical form
控制仪表    controlling instrument
合作对策    cooperative game
可协调条件    coordinability condition
协调策略    coordination strategy
协调器    coordinator
转折频率    corner frequency
共态变量    costate variable
费用效益分析    cost-effectiveness analysis
轨道和姿态耦合    coupling of orbit and attitude
临界阻尼    critical damping
临界稳定性    critical stability
穿越频率,交越频率    cross-over frequency
电流[源}型逆变器    current source inverter
截止频率    cut-off frequency
控制论    cybernetics
循环遥控    cyclic remote control
圆柱坐标型机器人    cylindrical robot

微分控制器    D controller
阻尼振荡    damped oscillation
阻尼器    damper
阻尼比    damping ratio
数据采集    data acquisition
数据加密    data encryption
数据预处理    data preprocessing
数据处理器    data processor
直流发电机-电动机组传动    DC generator-motor set drive
分散性    decentrality
分散随机控制    decentralized stochastic control
决策空间    decision space

决策支持系统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分解集结法    decomposition-aggregation approach
解耦参数    decoupling parameter
演绎与归纳混合建模法    deductive-inductive hybrid modeling method
延时遥测    delayed telemetry
导出树    derivation tree
微分反馈    derivative feedback
描述函数    describing function
希望值    desired value
消旋体    despinner
目的站    destination
检出器    detector
确定性自动机    deterministic automaton
偏差    deviation
偏差报警器    deviation alarm
数据流图    DFD
诊断模型    diagnostic model
对角主导矩阵    diagonally dominant matrix
膜片压力表    diaphragm pressure gauge
差分方程模型    difference equation model
微分动力学系统    differential dynamical system
微分对策    differential game
差压液位计    differential pressure level meter
差压变送器    differential pressure transmitter
差动变压器式位移传感器    differential transformer displacement transducer
微分环节    differentiation element
数字滤波器    digital filer
数字信号处理    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数字化    digitization
数字化仪    digitizer
[NextPage} 尺度传感器    dimension transducer
直接协调    direct coordination
解裂    disaggregation
失协调    discoordination
离散事件动态系统    discrete event dynamic system
离散系统仿真语言    discrete system simulation language
判别函数    discriminant function
位移振幅传感器    displacement vibration amplitude transducer
耗散结构    dissipative structure
分布参数控制系统    distributed parameter control system
扰动    distrubance
扰动补偿    disturbance compensation

多样性    diversity
可分性    divisibility
领域知识    domain knowledge
主导极点    dominant pole
剂量反应模型    dose-response model
双重调制遥测系统    dual modulation telemetering system
对偶原理    dual principle
双自旋稳定    dual spin stabilization
负载比    duty ratio
能耗制动    dynamic braking
动态特性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动态偏差    dynamic deviation
动态误差系数    dynamic error coefficient
动它吻合性    dynamic exactness
动态投入产出模型    dynamic input-output model

计量经济模型    econometric model
经济控制论    economic cybernetics
经济效益    economic effectiveness
经济评价    economic evaluation
经济指数    economic index
经济指标    economic indicator
电涡流厚度计    eddy current thickness meter
有效性    effectiveness
效益理论    effectiveness theory
需求弹性    elasticity of demand
电动执行机构    electric actuator
电导液位计    electric conductance levelmeter

电动传动控制设备    electric drive control gear
电-液转换器    electric hydraulic converter
电-气转换器    electric pneumatic converter
电液伺服阀    electrohydraulic servo vale
电磁流量传感器    electromagnetic flow transducer
电子配料秤    electronic batching scale
电子皮带秤    electronic belt conveyor scale
电子料斗秤    electronic hopper scale
仰角    elevation
异常停止    emergency stop
经验分布    empirical distribution
内生变量    endogenous variable
均衡增长    equilibrium growth
平衡点    equilibrium point
等价类划分    equivalence partitioning
工效学    ergonomics
误差    error
纠错剖析    error-correction parsing
估计量    estimate
估计理论    estimation theory
评价技术    evaluation technique
事件链    event chain
进化系统    evolutionary system
外生变量    exogenous variable
希望特性    expected characteristics
外扰    external disturbance

事实    fact base
故障诊断    failure diagnosis
快变模态    fast mode
可行性研究    feasibility study
可行协调    feasible coordination
可行域    feasible region
特征检测    feature detection
特征抽取    feature extraction
反馈补偿    feedback compensation
前馈通路    feedforward path
功能电刺激    FES (functional electrical stimulation)
现场总线    field bus

有限自动机    finite automaton
工厂信息协议    FIP (factory information protocol)
一阶谓词逻辑    first order predicate logic
固定顺序机械手    fixed sequence manipulator
定值控制    fixed set point control
流量传感器    flow sensor/transducer
流量变送器    flow transmitter
涨落    fluctuation
柔性制造系统    FMS (flexible manufacturing system)
强迫振荡    forced oscillation
形式语言理论    formal language theory
形式神经元    formal neuron
正向通路    forward path
正向推理    forward reasoning
分形体,分维体    fractal
变频器    frequency converter
频域模型降阶法    frequency domain model reduction method
频域响应    frequency response
全阶观测器    full order observer
功能分解    functional decomposition
功能相似    functional simularity
模糊逻辑    fuzzy logic

对策树    game tree
闸阀    gate valve
一般均衡理论    general equilibrium theory
广义最小二乘估计    generalized least squares estimation
生成函数    generation function
地磁力矩    geomagnetic torque
几何相似    geometric similarity
框架轮    gimbaled wheel
全局渐进稳定性    global asymptotic stability
全局最优    global optimum
球形阀    globe valve
目标协调法    goal coordination method

文法推断    grammatical inference
图搜索    graphic search
重力梯度力矩    gravity gradient torque
成组技术    group technology
制导系统    guidance system
陀螺漂移率    gyro drift rate
陀螺体    gyrostat

霍尔式位移传感器    Hall displacement transducer
半实物仿真    hardware-in-the-loop simulation
和谐偏差    harmonious deviation
和谐策略    harmonious strategy
启发式推理    heuristic inference
隐蔽振荡    hidden oscillation
层次结构图    hierarchical chart
递阶控制    hierarchical control
递阶规划    hierarchical planning
内稳态    homeostasis
同态系统    homomorphic model
横向分解    horizontal decomposition

内分泌控制    hormonal control
液压步进马达    hydraulic step motor
超循环理论    hypercycle theory

积分控制器    I controller
可辨识性    identifiability
智能决策支持系统    IDSS (intelligent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图像识别    image recognition
冲量    impulse
冲击函数,脉冲函数    impulse function
点动    inching
不相容原理    incompatibility principle
增量运动控制    incremental motion control
品质因数    index of merit
电感式位移传感器    inductive force transducer
归纳建模法    inductive modeling method

工业自动化    industrial automation
惯性姿态敏感器    inertial attitude sensor
惯性坐标系    inertial coordinate system
惯性轮    inertial wheel
推理机    inference engine
无穷维系统    infinite dimensional system
信息采集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红外线气体分析器    infrared gas analyzer
固有非线性    inherent nonlinearity
固有调节    inherent regulation
初始偏差    initial deviation
发起站    initiator
入轨姿势    injection attitude
投入产出模型    input-output model
不稳定性    instability
指令级语言    instruction level language
绝对误差积分准则    integral of absolute value of error criterion
平方误差积分准则    integral of squared error criterion
积分性能准则    integral performance criterion
积算仪器    integration instrument
整体性    integrity
智能终端    intelligent terminal
互联系统,关联系统    interacted system
互联预估法,关联预估法    interactive prediction approach
互联    interconnection
断续工作制    intermittent duty
内扰    internal disturbance
不变嵌入原理    invariant embedding principle
库伦论    inventory theory
逆奈奎斯特图    inverse Nyquist diagram
[NextPage} 逆变器    inverter
投资决策    investment decision
解释结构建模法    ISM (interpretive structure modeling)
同构模型    isomorphic model
迭代协调    iterative coordination

喷气推进    jet propulsion
分批控制    job-lot control
关节    joint

卡尔曼-布西滤波器    Kalman-Bucy filer
知识库管理系统    KBMS (knowledge base management system)
知识顺应    knowledge accomodation
知识获取    knowledge acquisition
知识同化    knowledge assimilation
知识表达    knowledge representation

梯形图    ladder diagram
滞后超前补偿    lag-lead compensation
拉格朗日对偶性    Lagrange duality
拉普拉斯变换    Laplace transform
大系统    large scale system
侧抑制网络    lateral inhibition network
最小成本投入    least cost input
最小二乘准则    least squares criterion
物位开关    level switch
天平动阻尼    libration damping
极限环    limit cycle
直线运动电气传动    linear motion electric drive

直行程阀    linear motion valve
线性规划    linear programming
线性化方法    linearization technique
称重传感器    load cell
局部渐近稳定性    local asymptotic stability
局部最优    local optimum
对数幅相图    log magnitude-phase diagram
长期记忆    long term memory
线性二次调节器问题    LQR (linear quadratic regulator problem)
集总参数模型    lumped parameter model
李雅普诺夫渐近稳定性定理    Lyapunov theorem of asymptotic stability

宏观经济系统    macro-economic system
磁卸载    magnetic dumping
磁致弹性称重传感器    magnetoelastic weighing cell
幅值裕度    magnitude margin
幅值比例尺    magnitude scale factor
幅频特性    magnitude-frequency characteristic
机械手    manipulator
人机协调    man-machine coordination
手动操作器    manual station
制造自动化协议    MAP (manufacturing automation protocol)
边际效益    marginal effectiveness
梅森增益公式    Mason‘s gain formula

主站    master station
匹配准则    matching criterion
最大似然估计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最大超调量    maximum overshoot
极大值原理    maximum principle
模型库    MB (model base)
均方误差准则    mean-square error criterion
最经济控制    MEC (most economic control)
机理模型    mechanism model
元知识    meta-knowledge
冶金自动化    metallurgical automation
最小实现    minimal realization
最小相位系统    minimum phase system
最小方差估计    minimum variance estimation
副回路    minor loop
弹体-目标相对运动仿真器    missile-target relative movement simulator
模态集结    modal aggregation
模态变换    modal transformation
模型置信度    model confidence
模型逼真度    model fidelity
模型参考适应控制系统    model reference adaptive control system
模型验证    model verification
模块化    modularization
可动空间    motion space
平均故障间隔时间    MTBF (mean time between failures)
平均无故障时间    MTTF (mean time to failures)
多属性效用函数    multi-attributive utility function
多重判据    multicriteria
多级递阶结构    multilevel hierarchical structure
多回路控制    multiloop control
[NextPage} 多目标决策    multi-objective decision
多态逻辑    multistate logic
多段递阶控制    multistratum hierarchical control
多变量控制系统    multivariable control system
肌电控制    myoelectric control

纳什最优性    Nash optimality
自然语言生成    natural language generation
最近邻    nearest-neighbor
必然性侧度    necessity measure
负反馈    negative feedback
神经集合    neural assembly
神经网络计算机    neural network computer
尼科尔斯图    Nichols chart
思维科学    noetic science
非单调关联系统    noncoherent system
非合作博弈    noncooperative game
非平衡态    nonequilibrium state

非线性环节    nonlinear element
非单调逻辑    nonmonotonic logic
非参数训练    nonparametric training
不可逆电气传动    nonreversible electric drive
非奇异摄动    nonsingular perturbation
非平稳随机过程    non-stationary random process
核辐射物位计    nuclear radiation levelmeter
章动敏感器    nutation sensor
奈奎斯特稳定判据    Nyquist stability criterion

目标函数    objective function
可观测指数    observability index
可观测规范型    observable canonical form
在线帮助    on-line assistance
通断控制    on-off control
开环极点    open loop pole
运筹学模型    operational research model
光纤式转速表    optic fiber tachometer
最优轨迹    optimal trajectory
最优化技术    optimization technique
轨道陀螺罗盘    orbit gyrocompass
轨道摄动    orbit perturbation

轨道交会    orbital rendezvous
序参数    order parameter
定向控制    orientation control
始发站    originator
振荡周期    oscillating period
输出预估法    output prediction method
椭圆齿轮流量计    oval wheel flowmeter
总体设计    overall design
过阻尼    overdamping
交叠分解    overlapping decomposition

比例控制器    P control
帕德近似    Pade approximation
帕雷托最优性    Pareto optimality
被动姿态稳定    passive attitude stabilization
路径可重复性    path repeatability
模式基元    pattern primitive
主成分分析法    PCA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峰值时间    peak time
罚函数法    penalty function method
感知器    perceptron
周期工作制    periodic duty
计划评审技术    PERT (program evaluation and review technique)

摄动理论    perturbation theory
悲观值    pessimistic value
相位超前    phase lead
相轨迹    phase locus
相轨迹    phase trajectory
光电式转速传感器    photoelectric tachometric transducer
短句结构文法    phrase-structure grammar
物理符号系统    physical symbol system
压电式力传感器    piezoelectric force transducer
示教再现式机器人    playback robot
可编程序逻辑控制器    PLC (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
反接制动    plug braking
旋塞阀    plug valve
气动执行机构    pneumatic actuator
点位控制    point-to-point control
极坐标型机器人    polar robot
极点配置    pole assignment
零极点相消    pole-zero cancellation
多项式输入    polynomial input
投资搭配理论    portfolio theory
位姿过调量    pose overshoot
电位器式位移传感器    posentiometric displacement transducer
位置测量仪    position measuring instrument
正反馈    positive feedback
电力系统自动化    power system automation
模式识别    PR (pattern recognition)
谓词逻辑    predicate logic
电接点压力表    pressure gauge with electric contact
压力变送器    pressure transmitter
价格协调    price coordination
[NextPage} 主协调    primal coordination
主频区    primary frequency zone
大道原理    principle of turnpike
优先级    priority
面向过程的仿真    process-oriented simulation
生产预算    production budget
产生式规则    production rule
利润预测    profit forecast
程序设定操作器    program set station
比例控制    proportional control
比例微分控制器    proportional plus derivative controller
协议工程    protocol engineering

原型    prototype
伪随机序列    pseudo random sequence
伪速率增量控制    pseudo-rate-increment control
脉冲持续时间    pulse duration
脉冲调频控制系统    pulse frequency modulation control system
脉冲调宽控制系统    pulse width modulation control system
下推自动机    pushdown automaton
脉宽调制逆变器    PWM inverter

质量管理    QC (quality control)
二次型性能指标    quadratic performance index
定性物理模型    qualitative physical model
量化噪声    quantized noise
准线性特性    quasilinear characteristics
排队论    queuing theory

射频敏感器    radio frequency sensor
斜坡函数    ramp function
随机扰动    random disturbance
随机过程    random process
速率积分陀螺    rate integrating gyro
比值操作器    ratio station
可达性    reachability
反作用轮控制    reaction wheel control
实时遥测    real time telemetry
可实现性,能实现性    realizability
感受野    receptive field
直角坐标型机器人    rectangular robot

整流器    rectifier
递推估计    recursive estimation
降阶观测器    reduced order observer
冗余信息    redundant information
再入控制    reentry control
回馈制动,再生制动    regenerative braking
区域规划模型    regional planning model
调节装载    regulating device
调节    regulation
关系代数    relational algebra
继电器特性    relay characteristic
遥控操作器    remote manipulator
遥调    remote regulating
远程设定点调整器    remote set point adjuster
交会和对接    rendezvous and docking
再现性    reproducibility
热电阻    resistance thermometer sensor
归结原理    resolution principle
资源分配    resource allocation
响应曲线    response curve
回差矩阵    return difference matrix
回比矩阵    return ratio matrix
回响    reverberation
可逆电气传动    reversible electric drive
关节型机器人    revolute robot
转速传感器    revolution speed transducer
重写规则    rewriting rule
刚性航天动力学    rigid spacecraft dynamics
风险分析    risk decision
机器人编程语言    robot programming language
[NextPage} 机器人学    robotics
鲁棒控制    robust control
鲁棒性    robustness
辊缝测量仪    roll gap measuring instrument
根轨迹    root locus
腰轮流量计    roots flowmeter
浮子流量计,转子流量计    rotameter
偏心旋转阀    rotary eccentric plug valve
角行程阀    rotary motion valve
旋转变压器    rotating transformer
劳思近似判据    Routh approximation method
路径问题    routing problem

采样控制系统    sampled-data control system
采样控制系统    sampling control system
饱和特性    saturation characteristics
标量李雅普诺夫函数    scalar Lyapunov function
平面关节型机器人    SCARA (selective compliance assembly robot arm)
情景分析法    scenario analysis method
物景分析    scene analysis
自力式控制器    self-operated controller
自组织系统    self-organizing system
自繁殖系统    self-reproducing system
自校正控制    self-tuning control
语义网络    semantic network

半实物仿真    semi-physical simulation
敏感元件    sensing element
灵敏度分析    sensitivity analysis
感觉控制    sensory control
顺序分解    sequential decomposition
序贯最小二乘估计    sequential least squares estimation
伺服控制,随动控制    servo control
伺服马达    servomotor
过渡时间    settling time
六分仪    sextant
短期计划    short term planning
短时程协调    short time horizon coordination
信号检测和估计    signal detection and estimation
信号重构    signal reconstruction
相似性    similarity
仿真中断    simulated interrupt
仿真框图    simulation block diagram
仿真实验    simulation experiment
仿真速度    simulation velocity
仿真器    simulator
单轴转台    single axle table
单自由度陀螺    single degree of freedom gyro
单级过程    single level process
单值非线性    single value nonlinearity
奇异吸引子    singular attractor
奇异摄动    singular perturbation
汇点    sink
受役系统    slaved system
慢变子系统    slow subsystem
欠实时仿真    slower-than-real-time simulation
[NextPage} 社会控制论    socio-cybernetics
社会经济系统    socioeconomic system
软件心理学    software psychology
太阳帆板指向控制    solar array pointing control
电磁阀    solenoid valve
源点    source
比冲    specific impulse
调速系统    speed control system
自旋轴    spin axis
自旋体    spinner
稳定性判据    stability criterion
稳定极限    stability limit

镇定,稳定    stabilization
施塔克尔贝格决策理论    Stackelberg decision theory
状态方程模型    state equation model
状态空间描述    state space description
静态特性曲线    static characteristics curve
定点精度    station accuracy
平稳随机过程    stationary random process
统计模式识别    statistic pattern recognition
统计分析    statistical analysis
稳态偏差    steady state deviation
稳态误差系数    steady state error coefficient
阶跃函数    step function
步进控制    step-by-step control
逐步精化    stepwise refinement
随机有限自动机    stochastic finite automaton
应变式称重传感器    strain gauge load cell
策略函数    strategic function
强耦合系统    strongly coupled system
主观频率    subjective probability
次优性    suboptimality
监督学习    supervised training
计算机监控系统    supervisory computer control system
自持振荡    sustained oscillation
旋进流量计    swirlmeter
切换点    switching point
符号处理    symbolic processing
突触可塑性    synaptic plasticity
协同学    synergetics
句法分析    syntactic analysis
系统评价    system assessment
[NextPage} 系统工程    system engineering
系统同态    system homomorphism
系统同构    system isomorphism
系统学    systematology
s-domain    s域

转速表    tachometer
靶式流量变送器    target flow transmitter
作业周期    task cycle
示教编程    teaching programming
远动学    telemechanics
频分遥测系统    telemetering system of frequency division type
遥测    telemetry
目的系统    teleological system
目的论    teleology
温度传感器    temperature transducer
模版库    template base
张力计    tensiometer

纹理    texture
定理证明    theorem proving
治疗模型    therapy model
热电偶    thermocouple
温度计    thermometer
厚度计    thickness meter
三位控制器    three state controller
三轴姿态稳定    three-axis attitude stabilization
推力矢量控制系统    thrust vector control system
推力器    thruster
时间常数    time constant
时序控制器    time schedule controller
定常系统,非时变系统    time-invariant system
分时控制    time-sharing control
时变参数    time-varying parameter
自上而下测试    top-down testing
拓扑结构    topological structure
全面质量管理    TQC (total quality control)
跟踪误差    tracking error
权衡分析    trade-off analysis
传递函数矩阵    transfer function matrix
转换文法    transformation grammar
瞬态偏差    transient deviation
过渡过程    transient process
转移图    transition diagram
电远传压力表    transmissible pressure gauge
变送器    transmitter
趋势分析    trend analysis
三重调制遥测系统    triple modulation telemetering system
涡轮流量计    turbine flowmeter
[NextPage} 图灵机    Turing machine
双时标系统    two-time scale system

超声物位计    ultrasonic levelmeter
非调速电气传动    unadjustable speed electric drive
无偏估计    unbiased estimation
欠阻尼    underdamping
一致渐近稳定性    uniformly asymptotic stability
不间断工作制,长期工作制    uninterrupted duty
单位圆    unit circle
单元测试    unit testing
非监督学习    unsupervised learing
上级问题    upper level problem
城市规划    urban planning
效用函数    utility function

价值工程    value engineering
可变增益,可变放大系数    variable gain
变结构控制    variable structure control system
向量李雅普诺夫函数    vector Lyapunov function
速度误差系数    velocity error coefficient
速度传感器    velocity transducer
纵向分解    vertical decomposition
振弦式力传感器    vibrating wire force transducer
振动计    vibrometer
粘性阻尼    viscous damping
电压源型逆变器    voltage source inverter
旋进流量计    vortex precession flowmeter

涡街流量计    vortex shedding flowmeter

方法库    WB (way base)
称重传感器    weighing cell
权因子    weighting factor
加权法    weighting method
惠特克-香农采样定理    Whittaker-Shannon sampling theorem
维纳滤波    Wiener filtering
计算机辅助设计工作站    work station for computer aided design
w-plane    w平面

零和对策模型    zero sum game model
零基预算    zero-based budget
零输入响应    zero-input response
零状态响应    zero-state response
z-transform    z变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