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几种主要开关电器的作用

楼主(2013-03-31):
开关电器的种类极多,其主要作用是用来接通和断开线路。

1.刀开关

刀开关是手动开关,主要用于成套配电设备中隔离电源,也可用于不频繁接通和分断电器。普通刀开关不能带负荷操作,装有灭弧罩的或在动触头上装有辅助速断触头的刀开关,可以接通或切断小负荷电流,以控制小容量的用电设备或线路。

2.负荷开关

负荷开关是将有简单灭弧装置的刀开关与熔断器组合在一起的手动开关。在额定负荷范围内,可以不频繁地接通和分断用电设备。除了刀口容量比刀开关小以外,其功能与刀开关基本相同。一般是单独使用,也可在配电盘上作隔离刀闸。

3.(低压)断路器

(低压)断路器是在空气中熄灭电弧的,又叫自动空气断路器。它主要用于保护交流500V及直流440V以下低压配电系统中的电气设备,使之免受过载、短路和欠电压等不正常情况的危害。同时,也可用于不频繁地启动电动机及切换电路。

4.接触器

接触器是一种自动的电磁式开关,它通过电磁力和反弹簧力,使触头闭合和分断。接触器是电力拖动中最主要的控制电器之一。接触器分交流接触器和直流接触器两大类。交流或直流接触器主要是指接触器的主触头控制交流电还是直流电。二者之间的差异主要是灭弧。一般交流接触器的灭弧罩采用过零灭弧原理,灭弧结构简单。对直流接触器而言,因为直流电没有零点,因此对在直流电弧的熄灭必须采用其它方法,如拉长电弧或切成串联短弧等。

网友A:
工业上--刀开关慢慢远离,热继电器慢慢被电动机保护器替代了!

网友B:
现在空开随处可见,个人离配电柜比较远的

网友C:
我们这刀开关已经淘汰了,再用就罚MP.

网友D:
刀开关已经淘汰了,是特指么?

印象中,一些隔离开关也是称为刀开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