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1H晶体管输出是否要外加续流二极管

楼主(2013-03-31):
请问各位大侠,欧姆龙CP1H主体以及扩展IO模块都是晶体管输出,用来驱动DC24V电磁阀时,是否要外加续流二极管?PLC内部输出电路有没有自带这个续流二极管?

网友A:
晶体管输出承受负载能力比继电器输出的差 。
看看电磁阀的额定电流、功率,建议最好 外加DV24V的中间继电器,用继电器的触点再来控制外部的电磁阀。
因为是直流的电磁阀,注意加装续流二极管 。因为阀是感性负载,用于吸收瞬间浪涌电流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体管输出承受负载能力比继电器输出的差 。看看电磁阀的...

欧姆龙CP1H PLC内部输出电路没有自带续流二极管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晶体管输出承受负载能...

 是的

网友B:
用24V电源给电磁阀通电,在接头处打开时,你可看到较大的电火花,是由于电感线圈自感电势+电源电压照成的,这个电压加到晶体管的C、E之间,你觉得怎样?不加续流管行吗?你加上续流管再试试看,火花会小很多。必须加续流管!

另外,晶体管的电流是最大是300mA,电磁阀的电流多大啊?最好是别直接驱动吧。

还有,电磁阀是柜外配线,线路损坏的机会多,为防止因外配线短路烧输出点,还是配继电器吧!

网友C:
我怎么看到很多欧姆龙晶休管输出的PLC都是直接驱动电磁阀的

网友D:
      PLC为晶体管输出一般是没有自带续流二极管的,如输出负载为感性(电磁阀、继电器等),特别是大电流的感性负载,其负载二端应加续流二极管。包括继电器触点作输出的也要加续流二极管。其原因就是:感性负载是储能元件,它在电路突变瞬间将保持变化前的电流不变,当作为感性负载开关的晶体管或继电器的触点,由导通变截止或由闭合变断开时,其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或触点之间的电阻由近似为0变为非常大,电感电流强行通过它,根据欧姆定律必然形成极高的冲击电压将晶体管击穿,或在继电器触点间产生打火甚至烧毁触点。加上续流二极管,在电路断开时,线圈电流将通过续流二极管,通过线圈内阻将其消耗掉,C极与E极(或触点)之间不会产生冲击电压,确保晶体管或继电器触点不会是损坏。

网友E:
只要是直流带的感性负载,都要带续流二极管。。。

网友F:
直流的最好是带上续流二极管

网友G:
最要用中继,外加24V

网友H:
看看这里http://bbs.gongkong.com/d/201303/490861_1.shtml

这个是电磁阀的应用,全部是PLC去驱动继电器,通过继电器在控制电磁阀通断电。

为了PLC端子的安全,装几个继电器又有何妨?

曾今碰见一位老师傅,怕传感器线路短路损坏PLC电源,硬是买了个24v的开关电源。

你能说什么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H:
看看这里http://bbs.gongkong.com...

 这是PLC设计的原则。只要有柜外配线,输入电源就不用PLC的,另配一块24V电源,防止因为短路、过载使PLC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