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控制问题

楼主(2013-03-31):
现场有一台酸流量调节阀,生产的时候要求打自动,现在出现的问题是不能打自动,只能用手动,这给工艺带来很大的不便,我在现场用热工宝典试了,阀门本身是好的,没有任何问题,问题就出在程序上了,我在中控室给信号,然后在dcs面板上用万用表测量,4 12 20mA都能读出来,求指教,怎么才能打到自动挡。

网友A:
   你的把信号接到现场去啊,必须有手动自动切换电路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把信号接到现场去啊,必须有手动自动切换电路哦。

以前一直能手动自动切换,,有一段时间没用了,再次使用就不能切换自动了,除了这一台其他调节阀都能切换自动,

网友B:
既然在DCS的AO板卡侧已经测量出了4-20mA,就说明上位机组态是没有问题的,你再测量一下4-20mA是否送到了调节阀,如果送到了调节阀就说明是调节阀的问题,逐级排除吧,另外,你可以换一路板卡试一试,是不是板卡有问题,带不了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