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PID输出做阀位控制

楼主(2013-03-31):
有一个用普通三相异步电机拖动的三相感应调压器,电机正转升压,反转降压。并用该调压器作为工频电炉的电源加热,热电偶反馈炉温到控制装置。这个如何用s7-200PLC的PID功能控制啊,貌似输出是PWM波啊!!换句话说怎么用PLC实现比例调节仪的功能啊?望各位工控达人支招

网友A:
你把比例积分微分,都转换一下接入你的PID模块,然后再画面上进行手动设定比例、积分、微分值就可以调试了。也可以打自动调节。

网友B:
用这种电机的控制器,PLC输出信号(4-20mA或0-10V)给控制器,代表给调压器的设定值,控制器自身带电压反馈,它会根据给定信号控制电机正反转,实现输出的电压,只要用PID控制好输出信号的大小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这种电机的控制器,PLC输出信号(4-20mA或0-...

 可是我的电机控制器就两个接触器啊

网友C:
阀位控制有电位器反馈阀位信号,与系统来的信号比较控制电机正、反转,实现阀开度控制。温度怎么反馈信号啊?温度变化惰性较大,不能马上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阀位控制有电位器反馈阀位信号,与系统来的信号比较控制电...

 那不能用PID功能吗?PID的输出值如何做这种阀位控制啊,军团里有个艾工知道,他不告诉我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阀位控制有电位器反馈阀位信号,与系统来的信号比较控制电...

 李工,您好。如何用PID输出数字量,做正反双向调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软件开发精英承接上位机软件开发,承接物联网软件开发,承...

 纯粹广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比例积分微分,都转换一下接入你的PID模块,然后再...

 如何把PID运算结果弄成两个数字量输出呢?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