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无功补偿改名为谐振节电

楼主(2013-03-31):
改名原因:1、无功补偿名称:表示只会增加无功电能,误认为:视在功率和有功功率不发生变化,不能反映节电的本质,影响利用谐振节电的推广。 2、无功补偿的物理是什么?是利用电感和电容的谐振现象,因为感抗与容抗性质相反,它们电流和电压的相位差为180度。当电感负载并联适当的电容器后,发生并联谐振,从电容器中输出无功电流。因为电感负载由原来一个电源增加一个新电源,书中讲:并联谐振振时,负载中的电流是输入总电流的Q倍,Q值大于1.0,所以电感负载中的电流增大,负载中的功率因数不变,因视在功率增大,其它两种功率(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也会增加。这是一种物理现象---电路谐振。利用此现象节电,就应当称为:谐振节电。 3、改变后的名称,可以推动节电的发展。无功补偿:不能反映节约有功电能,更不会说明节约电费。谐振节电,能反映出节电的原因,说明节电的效果。请做无功补偿的单位研究!

网友A:
不会谐振,也不许发生谐振!

网友B:
无功补偿,有可能发生谐振。注意避开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