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电压接成380V电压哪些元件会烧掉

楼主(2013-03-31):
把220V的电源接成380V的了。220V的继电器和接触器会不会烧?PLC和变压器会不会烧?伺服驱动器会不会烧?

网友A:
肯定烧么   给380V接上220V  不会烧

网友B:
楼主说的所有设备基本都会烧坏的;

网友C:
你具体带的什么负载?

说清楚后才好帮您分析,如果针对楼主所说的具体负载来说:这些东西都会烧掉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所有设备基本都会烧坏的;

这是肯定的!

网友E:
超过耐压的的一般器件都会由于过流击穿而烧毁

网友F:
首先噼里啪啦乱响,然后也许就会冒烟,最后恭喜你:终于不用买烟也可以尝到烟的味道

网友G:
应该都会烧掉,即使暂时不烧,时间长了,也得烧。

网友H:
我们有过这样的情况,PLC和开关电源,指示灯,一上电就冒烟。

网友I:
  这要看你继电器的工作电压范围多少? 如是宽的话不会烧,如是 220V +——的话估计没有什么好的下场!

网友J:
有耐压等级的,有线圈漆包线的都完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有耐压等级的,有线圈漆包线的都完蛋了

 肯定!!

网友K:
一般都会很快的就烧掉了

网友L:
全部烧掉,吐吐冒烟,你可以试试看!!!!

网友M:
电压等级差别太大,肯定都烧了!

网友N:
只要超过电气的正常电压适用范围,我看也差不多都会烧掉,只不过有时间长短的问题。

网友O:
380V是4线,220v是两线,你是如何做到的?你怎么个接法?求科普~~

网友P:
也不一定,我用的台达PLC,曾经被供电局的猪头接进380,居然没有烧,还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