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6RA70装置不显示

楼主(2013-03-31):
今天我们单位的副井提升系统,正常提升时,出现制动,离正常停车位还有10米多。维修电工到位发现,6RA70提升机励磁装置操作面板不显示,开始怀疑电源的问题,维修电工把外围都查了一遍,也没有发现电源和其它什么问题,最后测量到6RA70装置进线电源是有的,但面板就是不显示。望各位大虾给予指点。

网友A:
将电源板上的MOSFET管子检测一下 如果坏了  更换就OK了

楼主:
谢谢了,我明天看看,试试吧,不过,我们也换了新的板子还是不行,操作面板也换了,还是不行 。

网友B(2023-07-17):
UCD板坏了面板也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