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arm DB Logger Manager的启动方式“windows 服务”为灰色

楼主(2013-03-31):
我用的是win7系统,intouch是安装的10.1版本,我也是以管理员身份登陆的计算机,但进入Alarm DB Logger Manager的高级设置里面时“windows 服务”选项为灰色,无法选择,请教高人指点,小弟不甚感激!

网友(2013-11-21):
我也遇到,在WIN7和server2008下面都遇到,不知该怎么解决,求高人指点........

网友(2014-05-08):
你装Intouch10.6,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A(2018-04-17):
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

网友B:
没遇到过这个问题,而且window服务启动的话开机就能自行启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