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两线制输出为什么有残余电流?

楼主(2013-03-31):
两线制的方式将供电和输出结合在一起,即使输出断开时,也会存在供电的维持电流。

网友A:
 看看是不是传感器问题或是现场干扰,还有传感器反回维持电流大吧

网友B:
不明白具体细节。

输出断开不就是供电断开么,输出断开是两线同时断开还是只断开一线,这一线是电源负线还是电源正线。

出现楼主所说情况,偶猜测是断开电源负线而且还不是在传感器现场端断开,而是在二次表或者控制室内断开,这个时候如果传感器还能运行或者还有电流输出,则证明负线在传输中有分流现象,比如线缆绝缘损坏造成对地泄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