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三线式接近开关控制变频器多段速?如何接线?

楼主(2013-03-31):
如何用三线式接近开关控制变频器多段速?如何接线?

网友A:
涉及到PLC控制吗,

把接近开关输出的信号线接至PLC后,在程序中做好逻辑控制,输出接小继电器

用继电器上的常开点来控制变频器多段速,没说什么变频器,还得进行参数设置的

网友B:
用中间继电器转

网友C:
用摸拟量接近开关,接变频器模拟量输入端口,要选用模拟量的变频器,参数就自己看变频器手册自己设就可以了.

网友D:
要看你的传感器的输出方式和变频器的输入方式是否匹配,如果传感器是开漏输出的话,变频器就一定要是漏极输入。总之一句话,就是要让变频器里面的输入光耦导通。

网友E:
看手册啊,估计应该用PLC较好

网友F:
      用接近开关的常开点,接近开关动作的时候--控制一个继电器动作,然后继电器的常开点接到变频器的多段速的数字量输入接点,然后在变频器参数里面设定多段速速度。如台达C2000的,你可以把继电器的触点接到MI1(到MI8)--到COM端,然后按照说明书设定参数。三线制的接近开关,假如是24V的接近开关,其+端可以取变频器的24V电源,然后另外2根接到MI1(到MI8)(接接近开关的信号端)--com端(接接近开关的-端),不过不推荐这样使用。

网友G:
看楼主的意思,只用接近开关,不涉及PLC

走走兄的回复总是那么给力,学习哈。

楼主:
谢谢ls各位,非常感谢!

网友H:
  如没有用 PLC 的话,6 楼走走的方法很好,通过 接近开的的信号驱动继电器信号来给变频器多段速的信号

  如有 PLC 控制,那样就很方便,直接接近开关信号到 PLC ,还PLC 给信号变频器

网友I:
可以借助继电器。。。。。。。。接近开关给信号继电器。。。。。。。。。继电器的开点闭合控制多段速度

网友J(2013-05-18):
先看下你的接近开关类型 是否能变频器匹配,若能就直接接线。若不能就用中间继电器转换一下。

网友K(2013-06-22):
用中继进行转换,接到变频器的数字量输入端。在设定变频器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