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器组运行中的检查

楼主(2013-03-31):
1.电容器应在额定电压下运行,长时间运行电压不得超过额定的1.1倍;发现长期超过额定电压的1.1倍时,应立即停运;

2.电容器应在额定电流下运行,其最大电流不应该超过额定电流的1.3倍,一旦超过,应立即停运;

3.电容器外壳是否膨胀,是否有漏油,渗漏现象;

 4.电容器外壳是否有放电痕迹,其内部是否有放电声或其它异常声响;

 5.电容器部件是否完整,引出端子,出线瓷套管是否松动,出线瓷套管是否有裂痕和漏油,瓷釉有无脱落外壳表面涂漆油五脱落;

 6.电容器接头是否发热。

网友A:
还有一点检查是不是有衰减

最近在一个客户那儿了解到某品牌电容器在使用过程中会有衰减产生

网友B:
电容器部件是否完整,引出端子,出线瓷套管是否松动,出线瓷套管是否有裂痕和漏油,瓷釉有无脱落外壳表面涂漆油五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