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4伺服器驱动板求助

楼主(2013-03-31):
各位大师:我有一台松下A4伺服器,功率是1KW,现在报14故障(过电流和接地故障),通过替换法,已经确认故障在驱动板上,而且可以排除是模块和电流检测霍尔的问题,下面我把这块板的图片发出来(模块和霍尔已经拆下来),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这里面哪个元件是检测过电流的可以吗?

楼主:
下面是图片的特写部分,我感觉就故障就出在里面某一个元件,另外这个伺服用了三年左右

网友A:
检测压敏电阻和附近元件,

网友B:
这还真有难度,本人不知道啊,看看坛里有没有维修松下的朋友呢?

网友C:
检查一下开关电源边上有一个4脚的贴片二极管是否穿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现在再把一个细节的问题说一下,在点动测试的时候,如果把速度环增益调到30以下,就不会出现报警,但是一大于30有时一使能就报,有时转个一两秒开始报,以前这个参数都是调到90的,用了这么久都没事,而且我对了其它好的伺服器,参数和这台都一样的,所以我怀疑是哪个元件老化了。

楼主:
请问四楼师傅:你说的是下图中,ZD101这个二极管吗?

楼主:
有哪位师傅修过这个故障吗?给点提示可以吗?

楼主:
自己顶一下,希望能碰上大师。

楼主:
看来维修过这个故障的人不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