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解除密码问题

楼主(2013-03-31):
S7-200的PLC,没有原程序,没有<此处内容被屏蔽>密码,大家有什么好办法没有,希望大家给些帮助

网友A:
这个据说比较难,不过有专业公司干这活。

网友B:
都是加密的东西,你有时候读不出来的,需要<此处内容被屏蔽>。

网友C:
这个有点难,就算是<此处内容被屏蔽>风险性很大,还是想其他的办法吧。

网友D:
需要拆机 没搞过的话还是找人来做

网友E:
技术牛人肯定有,POU密码我可以

网友F:
如何清除设置的密码?

   如果你不知道CPU的密码,你必须清除CPU 内存,才能重新下装程序。执行清除CPU指令并不会改变CPU原有的网络地址、波特率和实时时钟;如果有外插程序存储卡,其内容也不会改变。清除密码后,CPU中原有的程序将不存在。

要清除密码,可按如下3种方法操作:

1)在Micro/WIN中选择菜单“PLC>Clear”选择所有三种块并按"OK"确认。

2)另外一种方法是通过程序“wipeout.exe”来恢复CPU的缺省设置。这个程序可在STEP7-Micro/WIN安装光盘中找到。

3)另外,还可以在CPU上插入一个含有未加密程序的外插存储卡,上电后此程序会自动装入CPU并且覆盖原有的带密码的程序。然后CPU可以自由访问。

如果程序下载不下来的话,那是没办法的吧;

网友G:
比较难,可以试着找一下源程序。

网友:
需要拆机 读rom信息。           。

网友H:
只要不是XP CN的PLC可以用软件<此处内容被屏蔽>的说。。。。。。。。。

网友I:
只有专业人士才可以解开密码,否则只有清空后重新下载程序,但如果没有源程序还是不要清空为好。

网友J:
需要拆机 。如果4级密码麻烦很多 把8脚的储存器焊下来 然后把内部数据读出来 把4级密码改成3级的 再把密码解析出来。还要改些其它东西,把改好的数据再重新写进去,焊接到PLC上,最后用解析出来的密码把程序读出来。

网友K:
应该先搞清楚是几级加密的  ,如果是4级的就不好搞了

网友L:
看见这样的帖子就来气!

楼主你就不能自己重编一个程序么?非要剽窃别人的东西?

网友M:
你要是重新下载程序可以把PLC设置密码清空原程序也没有了,如果需要看到原来的程序就必须要原来的密码

网友N:
把改好的数据再重新写进去,焊接到PLC上,最后用解析出来的密码把程序读出来。

网友O:
比较麻烦,解开密码风险也较大。

网友P:
你的plc是进口原装的吗  我有<此处内容被屏蔽>软件 只能<此处内容被屏蔽>不但CN 的 plc

如果需要 请联系我

河南森捷电气设备

网友Q:
CN解起麻烦一点,一般都需要拆机<此处内容被屏蔽>,喜欢交流的加QQ371513195

网友R:
<此处内容被屏蔽>很麻烦,建议找专业人士

网友S:
这个我是不懂了!!!!!!网上下的PJ软件有没有用?没试过

网友N:
解开PLC密码,那已经是6年前的事情了 。18678212569     QQ:151700751

网友T:
牛人还是有滴

网友U(2018-04-27):
人有时候就是一粒石子,投中在别人记忆的海,那一圈涟漪,不久便消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