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是如何接线的

楼主(2013-03-31):
电动机2Y∕△如何接线的,谢谢.

网友A:
是星形和三角形接法吗?

网友B:
这种电机应该有9个接线柱!

楼主:
六个接线柱,拆开连接片,相间绝缘为0,是电机就是这样设计的,还是?

网友C:
是4——6极双速电机还是2——4极双速电机呢

网友D:
 你这个可能是双速电机吧,接线可能就是二排各三个端子连接到电源,两个不能同时上电,是两个速度控制的

网友E:
双速电机!角形通常慢速!双星形快速!电机无联片!角形时3个桩头通电!双星形时另外3个桩头通电同时角形桩头短接!

网友F:
每项绕组有两个线圈,两个线圈串联时低速,两个线圈并联高速,示意图如下,仅供参考

网友G:
6楼的文字说明加上7楼的图片和文字已经说的很全面了

网友H:
要说的大家都说了,我只能说顶楼上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要说的大家都说了,我只能说顶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