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B系列触目屏报警如何设置

楼主(2013-03-31):
请问各位高人台达触摸屏B系列如何设置报警该注意的地方 还有PLC程序设置 对首元件有要求吗  ???小白谢谢

网友A:
请参考

“请教:台达B系列触摸屏如何做报警画面? ”http://bbs.gongkong.com/D/200911/312932_1.s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参考“请教:台达B系列触摸屏如何做报警画面? ”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