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编程软件中功能块的使用方法
cqu_rockwell-------------王者之师

楼主(2013-03-31):
欧姆龙PLC编程软件也增加了编制功能块的功能软件的功能块功能符合IEC611313 标准

一个功能块调用一个梯形图的例子

使用功能块的主要目的是促进良好的结构化编程,功能调用;让复杂的程序创建的代码更少,更易于程序的管理。

一个功能块由块头和块体组成

块头—要在功能块程序中使用的数据:作为输入和输出的连接的变量,功能块内部变量,用块内本地参数定义-形参。

块体包含可能的指令,算法 - 这是功能块每次执行时的实际的代码。调用中,对应输入和输出变量用实际对应的变量代入。不是所有的PLC都可以创建功能块。

可以建立功能块欧姆龙PLCCJ1MCJCSCP1H/L等;

每一类型的PLC能创建的功能块数量是不同的。在PLC中最多可以定义64个功能块,最多可以写30000条语句。

创建和使用功能块的步骤

一、PLC必须是一个有效的PLC类型。

二、是功能块的定义创建。选择合适的功能块类型:梯形图或结构化文本;新的功能块被创建,它的名称将默认为‘功能块’。

三、是打开功能块进行编辑,包括在块头中设置使用功能块变量;块体使用书面的算法功能块梯形结构化编辑器或文本编辑器编写 。

四、创建后的功能块可以在主程序梯图编辑器中调用使用。

如果某具体的功能块已经存在,那么可以从‘FB列表中’选择。如果没有,创建的功能块只需要输入一个新名称,选择适当的‘FB列表’定义。选择的功能块会自动在全局符号表中创建(包括分配在功能块头中定义的每个变量的内存);功能块的调用将在梯形图中显示。

调用的功能块的执行,可以通过执行条件连接功能块EN输入引脚。当执行条件满足时(相当于True),能量流达到EN脚,功能块被执行。 功能块ENO输出引脚可选的。也可不选;可以连接执行线圈或者执行条件,但是最右边的元素必须用线圈或指示终止。

五、连接功能块的输入和输出引脚。

这些引脚必须使用[回车]键或从[插入]菜单的[功能块参数]选项选择参数连接;而不能用触点或者线圈连接。功能块左侧为输入引脚;右侧为对功能块的输出引脚。该功能块的输入和输出引脚连接完全是可选的。

六、设置完成后,CX P程序可以编译,下载和运行。

建立方式

选择树型菜单中[功能块],右键插入

或者选中树型菜单中[功能块],再从下拉菜单[插入]中选择[功能块]

有几种形式创建

一是从文件中直接导入(后缀 .CXF)现有的功能块;

二是自己创建:用结构文本方式写;或者是梯形图来写。

调用方式

选择在编程区适当的单元格中,右键调用,或者使用从[插入]菜单[功能块调用]选项

网友A:
CX-programmer里面也有自带的功能块,虽然比较简单,,但也实用

网友B(2016-01-22):
输入和输出引脚之间的关系如何联系,这没说,是楼主最大的败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