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制光电开关 能串接吗 ?

楼主(2013-04-01):
三线制光电开关能串接吗? 能的话怎么接线最好附接线图, 现在有三个光电开关 ,plc就一个输入点了,在程序中就是串起来的,  能不能把光电开关串接上做位一点点输入进去呢?

网友A:
你的三线开关 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B:
第一个信号线做第二个电源线,第二个个信号线去PLC

网友C:
3个串起来的话,只能实现3个光电中有最少1个没检测到吧?

网友D:
楼上的那样不可靠,一个开关坏了,就全部动作了。你可以外部三个光电开关,弄三个继电器,然后继电器触点串联进PLC一个输入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上的那样不可靠,一个开关坏了,就全部动作了。你可以外...

网友F:
其实可以这么做的;

如果取常开点的话,三个点并联;

如果取常闭点的话,三个点串联;

因为你硬件条件就输入到PLC一个I点,所以只能这样接;其实这样就是很可靠,只要有一个动作,信号就产生;

网友G:
3 个三线光电开关想串联使用去接PLC一个输入口,可以这样实现:用3个光耦器件与3个光电开关按下图连接:

图中粉色框内为NPN型输出的光电开关,绿色框为光耦器件。光电开关的引出线A点接电源正极,引出线C点接电源负极,引出线B点为输出端,AB之间接2.2K电阻,再串接光耦器件的发光二极管二端,第二个与第三个光电开关以同样连线接第二个与第三个光耦器件。第一个光耦器件的光敏三极管的集电极接24V的正极,其发射极接第二个光敏三极管的集电极,第二个光耦器件的光敏三极管的发射极接第三个光耦器件的光敏三极管的集电极,第三个光敏三极管的发射极接PLC输入口I0.0。

       这样,只有3个光电开关都接受光照输出皆=1时,3个光耦器件的光敏三极管皆导通,24V加到 I0.0口,使 I0.0=1。

网友H:
每个光电开关的NC输出串个二极管再并起来接到输入点上(注意二极管极性要形成或逻辑),程序上利用逻辑代数/(/A+/B+/C)=A*B*C再处理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I:
常开型的直接串上没法工作啊!常闭型的要分NPN还是PNP的,连接不同。NPN型要用公用端连接;PNP型用电源端连接。

网友J:
当然可以了,前一个开关输出做后一个开关电源,输入点少的时候经常会用这种接法,前提是程序中串的是长开点。

网友G:
还可以用3个小型直流继电器分别接3个光开关的输出负载,再将3个继电器的常开触点串联,接在+24V和PLC输入口,这种方法简单。见下图:

网友K:
没错,可以借助外界的三个继电器。。。三个光电分别对应三个继电器。。。然后把三个继电器的三个常开触点串接起来。。。。。。。。。。。。。作为PLC一个输入点的输入即可

楼主:
工艺上就是要求三个光点串联起来的  因为点没了 所以想把三个光点开关给串起来用 在不使用光电耦和继电器的情况下 能实现吗

网友L:
主要看你的三个光电开关是如何使用的了 要是分别检测三个不同位置 就不行了 ,要是都是起安全作用的 可以

网友M:
应该是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主要看你的三个光电开关是如何使用的了 要是分别检测三个...

工艺上就是要求三个光点串联起来的  因为点没了 所以想把三个光点开关给串起来用 在不使用光电耦和继电器的情况下 能实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