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判别单相电度表常见的两种错误接线方式?

楼主(2013-04-01):
     图一和图二是两种常见的单相电度表错误接线方式。

图一:相线与地线颠倒(漏计电量)

图二:电流端子进、出线反接(电度表反转)

       在图一中,因相线与地线颠倒,如果电源、负载两侧同时接地,例如,电源侧零线接地,而用户将电灯、电扇、电视机 等单相用电设备接在相线与金属管道(暖气管、自来水管等)之间,則负荷电流可能不留过或少流过电度表的电流线圈而流经大地(此时严重的后果是增加了不安全因素,容易引起人身触电事故),从而使电度表不计或少计电量。

     在图二中,电流接线端钮进、出线反接,导致改变电流磁场方向,使电度表反转。

网友A:
不错,很少接触电表。偷电应该就是用这种方法吧!

网友B:
图二如今行不通了!多是电子表了!试过反接一样正常计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图二如今行不通了!多是电子表了!试过反接一样正常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二如今行不通了!多是电子表了!试过反接一样正常计数!

那是因为表内安装了止逆装置,防止人们窃电。

网友D(2014-02-11):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图二如今行不通了!多是...